联想B450 非通病维修一例!

楼主(2017-05-01):
联想B450 非通病维修一例!
故障:待机0.07A 不触发 这个机器不触发的通病是BIOS资料。
维修过程: 上电 测 3 5V 正常  3 5 v二级电压已发出。。 果断测内存供电发出没。
实测内存供电没发出 看开启信号PM_SLP_S3#  也没发出。
可以判断机器没有触发,为什么要测这里呢。
好判断是自动上电触发了。还是没有触发动作。。

看图:

3 5V 二级电压需要PM_SLP_S3#  来开启。但PM_SLP_S3# 不正常的情况下 后续输出正常。
那么看图可以知道问题出在Q12 Q13 上面。 移除Q13发现待机电流正常了。
问题就除在Q12 双N MOS上面了。 果断更换Q12 问题解决。

谢谢大家!

网友A:
不错,就是机器老了点,现在这种机器客户很多都不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就是机器老了点,现在这种机器客户很多都不修了

有修的 不过要价都高不起来

网友:
这种管子,故障还是很多的,大部份机器都有

网友:
我遇到的都是通病

网友:
很好的信息和感謝分享

网友:
果然老司机,一般待机电流高的话都可以摸出来的,但是这个应该摸不出来吧

网友:
这种机器现在修的少了

网友:
Q12不受控了,直接到通过了二级电压,楼主分析的不错,加分了

网友:
有条有理,修的不错,加分支持

网友:
这机子问题还是通病修的多 ,楼主这个问题倒是没碰到过

网友:
Thanks for sharing experience

网友:
这个机器通病多了  遇到好多了

网友:
看到通病机楼主兴奋了吧。。。修的不错,已加分。

网友:
  通病  最讨厌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