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14款的A1502进系统键盘触摸板和USB失灵

楼主(2017-05-01):
板号820-3476-A,无论是进PE还是进苹果系统,刚进系统键盘触摸板和USB都能正常使用,过了几秒键盘触摸板和USB就都同时失灵,就像死机了一样(有时候在输入密码界面也会失灵)但是键盘的大小写键能按亮灯,长按开关可以强制性关机,如果停留在选择启动选项界面的话键盘和触摸板一直都能正常使用,重装过10.11的系统,换过触摸板、BIOS和控制芯片CY8C24794后故障依旧。这三者关系都是挂在USB总线下面,也怀疑过是桥的问题,加焊过桥也是一样。实在是没辙了,特来请教高手,如指导修好,必有红包奉送!

网友A:
这现象换桥换芯片没有用的 原来我有台1278也是这样 比较难搞哦

网友B:
有进过水吗,重点看下触摸小板上的电路板

网友:
换一个触摸板试试

网友:
可以用排除法看是哪导致,换触摸板,换键盘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现象换桥换芯片没有用的 原来我有台1278也是这样 比较难搞哦

不修还给客户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进过水吗,重点看下触摸小板上的电路板

触摸板带线都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触摸板带线都换过了

那就确实是个棘手的问题

网友:
我记修过一台触摸板用不了的 是触摸板USB两根数据中间有个电感 量了是好的 但我把他拆了直接用线连起来就好了

网友D:
还是桥的问题,要换,不过风险大,搞不好不亮机

网友E:
把触摸板和键盘都断开,接个USB键盘鼠标看看行不行,如果那样能用,就依次换接触摸板和键盘,以确认故障。如果光接USB也不能用,就是桥那边的事,测桥那边。

网友:
哦,3476A还没桥,测cpu周边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桥的问题,要换,不过风险大,搞不好不亮机

不会是桥的问题的 开始是能用 过一会就不能用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还是桥的问题,要换,不过风险大,搞不好不亮机

再说这款机器就一个U 没有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说这款机器就一个U 没有桥的

桥就在U那里,合一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把触摸板和键盘都断开,接个USB键盘鼠标看看行不行,如果那样能用,就依次换接触摸板和键盘,以确认故障。 ...

有试过的,也是一样进到系统过不了多久就会失灵,所以才去干桥的,加焊无效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有试过的,也是一样进到系统过不了多久就会失灵,所以才去干桥的,加焊无效

是死机了,还是鼠标键盘无效?你试试播个视频,看看鼠标键盘失效时视频还在播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死机了,还是鼠标键盘无效?你试试播个视频,看看鼠标键盘失效时视频还在播么?

可能是死机了,但是自带键盘的大小写键是可以按亮灭的

网友:
死机就不一样了,多数跟关键部件有关,你换个硬盘看看

网友:
USB3.0驱动加载不上,考虑USB3.0集线器之类的硬件是否有问题

网友:
看来这个机器 毛病还有点多 我接了一台 进系统很慢 特别是OP 切换的时候 键盘触摸也是有时候能用有时候不能用

网友(2017-06-01):
用风枪吹一下右侧USB小板上面的USB3.0芯片

网友:
你要确定触摸可以工作正常先 主要先修复触发板 其他的问题 先别管 主要触摸可以用 剩下的 问题 基本上 就解决 看一下触摸的供电 信号啊 别干桥 干了也不会好

网友:
看你发的帖子,机器应该不在你手上了吧,可以加我微信讨论下:lyb154594539,迅维很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