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7420 装独立显卡驱动灰屏

楼主(2017-05-01):
戴尔7420 这是板号。装了独显驱动进系统就灰屏 这种三代的机器感觉不像显卡问题,我把显卡重植过了。
刷过BIOS,显卡供电都有的。
现在又发现一个问题,PWM3.3v对地值只有34欧。 但是开机,待机3.3V又正常。我把IO拆掉以后,对地450欧正常了。本来是ITE8518,用了8517 代换不行不触发。
现在手上没有一样的IO,问下大家这样正常吗?会不会是IO坏了,导致显卡有问题的?????

网友A:
你断开独供电电感 不就一目了然

网友B:
思路有点乱,整理一下先吧

网友B:
先装集显驱动再装独立的

网友C:
外接输出直接是由独显输出显示信号 你外接测试如果图像正常,可能是桥导致灰屏。更换桥好的几率很大。

网友D:
34欧的时候待机电流是不是偏高,如果正常还真不能确定是EC的问题

网友E:
若集显正常的话还是驱动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D:
34欧的时候待机电流是不是偏高,如果正常还真不能确定是EC的问题

待机0.03,没有哪里发热

网友:
引用 网友E:
若集显正常的话还是驱动不对。

装过win7,win10,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外接输出直接是由独显输出显示信号 你外接测试如果图像正常,可能是桥导致灰屏。更换桥好的几率很大。

关键是34欧,正常吗

网友F:
DELL的机子为什么不到官网下载驱动?官网下载驱动会有想不到的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装集显驱动再装独立的

换过两个系统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思路有点乱,整理一下先吧

现在就是不确定是显卡,还是IO那边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断开独供电电感 不就一目了然

断开了,用集显可以

网友:
如果显卡显存供电都正常的话,给显卡主供电电感后再加一个470UF电容再试一试

网友C:
正常,显卡值对地很低的

网友G:
显存是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常,显卡值对地很低的

我是说的系统供电3.3v,不是显卡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F:
DELL的机子为什么不到官网下载驱动?官网下载驱动会有想不到的效果。

试过了,一样滴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显存是什么的?

意思是显存,摸显存没有发现那个过热

网友H:
这种机器先换cpu  刷BIOS   换南桥   显卡 一般不虚焊吧

网友:
真是高手,膜拜

网友:
DELL有些机子集显和独显是共用的一个驱动如果你用驱动精灵之类的安装是会这样的,你先把双显卡驱动都卸掉,官网下载重新安装下。

网友:
应该是IO坏了吧

网友:
显卡坏的几率比较大啊

网友I:
有可能是io坏了 换一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有可能是io坏了 换一个试试

订货了,试试看

网友:
有可能是CPU供电的问题,带不起了。

网友J:
我同事在华硕的机子上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打官网的驱动就行了,但你的是戴尔的我就不知道了,如果官网驱动还不好的话可能显存了

网友K:
个人感觉3.3V对地阻值太低了,拆了io就正常,肯定这部分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种机器先换cpu  刷BIOS   换南桥   显卡 一般不虚焊吧

我也觉得显卡不容易坏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J:
我同事在华硕的机子上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打官网的驱动就行了,但你的是戴尔的我就不知道了,如果官网驱动还 ...

官网的驱动试过了,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个人感觉3.3V对地阻值太低了,拆了io就正常,肯定这部分有问题

IO跟显卡有联系吗,不确定

网友J:
引用 网友L:
官网的驱动试过了,一样

如果是桥输出显示型号的话也有可能是桥

网友L:
引用 网友J:
如果是桥输出显示型号的话也有可能是桥

3.3V电感对地值三十几欧正常不,我总

网友:
引用 网友L:
3.3V电感对地值三十几欧正常不,我总

感觉不正常,虽然有电压的

网友:
阻值正常 因为你通电了

网友:
待机3.3正常就不用管他阻值啦,

网友:
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应该是独显供电不稳定,抓波吧

网友J:
引用 网友L:
3.3V电感对地值三十几欧正常不,我总

是有点偏低了,不帖子里不是说代换EC正常了吗?你找同型号的换看,好像这个芯片我也是代换过夜没成功后来找一样的换上去的

网友M:
按照你的思路找个IO换上试试吧

网友M:
一般IO坏 很少导致显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一般IO坏 很少导致显有问题的

为什么3.3V电感对地值那么低,拆了IO正常。这样可以理解成IO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M:
按照你的思路找个IO换上试试吧

订货了,到了换上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J:
是有点偏低了,不帖子里不是说代换EC正常了吗?你找同型号的换看,好像这个芯片我也是代换过夜没成功后来 ...

恩,订货了

网友:
对地34不一定不正常 电压正常就行

网友:
灰屏 你外接呢  只用集显正常 考虑显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