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380时开机时不开机秒杀
抢楼 抢楼 本帖为抢楼帖,欢迎抢楼!

楼主(2017-05-01):
今天接到一台Z380 板号为:DAOLZ1MB6EO REV:E的本,开机十几次能亮一次,开始怀疑是显卡,风枪加焊后,故障依旧,果断刷南桥和EC BIOS,修复,这里附上BIOS,希望对大家有用

z380 BIOS.zip

网友:
谢谢分享,下来试试

网友A:
果断刷南桥和EC BIOS,南桥怎么刷?

网友B:
怎么发抢楼帖子,有啥作用?

网友C:
为什么要两个一起刷,还是只有一个bios

网友:
不排除是BIOS的问题,冷机反复测试再出结论。

网友:
真是 BIOS问题花样百出!

网友:
技术不错,加分鼓励

网友:
z380 bios确实会导致这个毛病 但也不每个机器都是这个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果断刷南桥和EC BIOS,南桥怎么刷?

应该是南桥的BIO S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怎么发抢楼帖子,有啥作用?

发帖的时候选择就可以设置抢楼

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发帖的时候选择就可以设置抢楼

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的

没见过这种还带抢楼的帖子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见过这种还带抢楼的帖子 哈哈

下次你可以尝试 发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要两个一起刷,还是只有一个bios

这个是两个BOSS的,压缩到一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发帖的时候选择就可以设置抢楼

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的

发帖时没看到,怎么选到那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