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三板斧? 老听你们说这个

楼主(2017-05-01):
是刷BIOS ,做桥,吗? 刚刚修了个X88S,焊了显卡,桥,刷了BIOS,又是华硕没点位,最后放弃了,难搞

网友:
电源,时钟,复位吧,这3板斧。

网友:
也就是 说, 干桥,干显卡,刷BIOS 。。。 干EC之类 没 多少技术含量的维修,不一定说是只有三斧头,相当于芯片级维修,不是跑线路 跑时序信号级维修

网友:
这个不是老机器吗,有图纸有点位文件 的呀

网友:
按照图纸一步一步查吧。不要投机取巧

网友:
就是直接干!不细致测量,分析。

网友A:
并不是说只三招
就是凭经验,123把最拿手的几个招式用完 不好就拉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并不是说只三招
就是凭经验,123把最拿手的几个招式用完 不好就拉到

饼哥已经说的很详细了

网友:
华硕的一般不是特别新的机器,点位还有有的

网友:
三板斧就是南桥不行,换北桥,北桥不行换显卡

网友:
你的那个X88的维修已经用了三板斧的维修了

网友:
楼主维修7 8 年了,,还不知道三板

网友:
楼主一直在三板斧里面没出来,所以不知三板斧是啥。

网友:
这个得问程咬金
楼主悟出来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并不是说只三招
就是凭经验,123把最拿手的几个招式用完 不好就拉到

饼哥一笑 一语道出天机

网友:
看对什么故障而言吧

网友(2017-06-12):
一看二摸三干桥

网友:
一刷(BIOS) 二清(清灰啊,清洁啊,,清发霉) 。 三加焊(加焊IC 。 EC 。南北桥,CPU),,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