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LXM-L17CH2维修记录

楼主(2017-05-01):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LXM-L17CH2显示器,开机自动一下黑屏,开关按下又能亮,心想基本是高压板或者灯管出问题了,拆机后看见25v470
还有25v150都爆了,一下开心,不用换灯管,满心欢喜后换好装机,故障依旧,没办法测灯管,都ok,还是高压板有问题,发现上路灯管不亮,测一个保险贴片2a的不通,断开脚后再测又是通的,再焊回去,依旧老问题,把下面的换上去,上面亮了,下面不亮。手头没有这种保险,本想直接短接,拆了一个0欧的电阻做保护,正常使用。

网友:
保险贴片软故障。

网友:
保险似通非通的  不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