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B012P书接上回。。。

楼主(2017-05-01):
前些天修的那个烧个大窟窿那个,在家里插充电器又烧了,可以确定充电器无问题。应该是屡烧上管,拿来后直接换了一个上去,用手摸了下,上不去手太烫。
上篇帖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64374-1-1.html

示波器一直不会用,所以一直放在家里,今天拿到了店里,试着查下这台机器的问题
先打了下上管D极,一测不要紧,发现波动很大,如下图:

这样看,那几个供电的电容看来要补上,于是补了三个上去,再去测下波形

这样变得很稳定,上管也不再上不去手那么热

于是测了下场管的控制极:

没开机情况下,上面是上管波形DIV 10V每格
下面是下管波形 DIV 5V每格
现在的情况是不开机,充电温度正常
开机的情况下,温度过高,差不多半分钟左右开始上不去手
开机后波形

原上管型号:AON6552 现更换型号:FDMS8660S
大家帮我看下能是什么原因
上下管同时换成FDMS8660S也是一样情况

网友:
看来你真得换板了!

网友:
上管还是不对吧 为何不把芯片换了

网友:
管子热我遇到电感坏的就这情况

网友:
没开机充电波形,经过两次波动控制极完全导通

开机后充电波形,经过一次波动控制极完全导通

测试两天不再出现问题,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什么样的波形才是正常的
为什么现在的波形就没问题了,希望大神给个指示
现问题已解决,把场管换成TPCA 8057-H,上下管全换了,不再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