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ga-b85m-d2v REV 1.1 开机不显 断电重开

楼主(2017-05-01):
状况: 开机不显示 一直断电重开
故障原因:
io 124脚  vin3 +5v sen 异常  正常应为2v 实测1.12v 异常
连接OR44 OR43 测量OR43 15K正常 OR44 10K异常 更换后 检测电压上升到2V   开机热机正常 完修
BIOS: 官网有
图纸: 网路上有

网友A:
以前的技嘉板检测异常是直接断电不能再触发,到4代U是反复触发掉电。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的技嘉板检测异常是直接断电不能再触发,到4代U是反复触发掉电。谢谢分享

感谢你的经验分享

网友:
这经验应该能帮助不少人

网友:
技嘉小通病

网友:
这也算是技嘉的一个经典通病。

网友:
又是io检测的问题

网友:
技嘉通病了!

网友:
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

句容诚信电脑 -10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B:
直接5V  跟12V的检测脚连一起就行了  不用换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5V  跟12V的检测脚连一起就行了  不用换电阻

高手都这样

网友:
很好的经验!值得学习!

网友:
这个电压检测也太容易也问题了吧

网友(2017-07-14):
主板的通病,向高手学习下,感谢分享。紫薯补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