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sonySVE151C11T笔记本艰难维修

楼主(2017-05-01):
    闲话不说,直奔正题。
    大约十天前,一客户拿来一笔记本说很久没用,不开机。接到本子一看,索尼……维修人都知道,日系的本本不好修。先上电流表,待机0.001,不触发。把客户电话留下。先拆机。    板号MBX-269,图纸轻松找到。老规矩,各大电感打完值,没有明显短路。
    这个机器I5三代,待机电压应该不止这点,待机偏低,先看公共点,不正常,具体多少电压时间太长不记得了,反正不对。心想,唉,还好,保护隔离嘛。

    发现PQ222 3脚有电,4脚没电,。PQ222受控于复合管PQ266,是低电平导通,这样的话,可以先摘掉PQ266.摘掉之后待机立马上到0.006,报着试一试的心态触发,而且能触发了。心里暗喜,这么简单就解决了,马上订购PQ266.正好有一些其它芯片要买,下单坐等芯片。
    谁知道这才是本次维修的刚开始。
    两天之后,收到芯片迫不急待的换上去。触发,电流到0.33不动了,这机器还有问题,用示波器依次抓电压。3.3V,5V,1.5,1.05,1.8,都出来了,CPU供电没有。我擦汗,CPU供电不出来。

    查条件吧,VIN-VCC-CORE19V,VDD,VDDP,+5V-S5只有4V不正常啦,VRON只有2.4V也不对。先看+5V-S5的来源吧

    原来就是5V通过PQ279过来的,由于只是电压偏低,所以考虑是管子这良,直接换掉,果然,+5V-S5开始正常。接下来检查VRON为什么只有2.4V。通过图纸可以看到VRON的来源,是众多电压的PG  ALL-SYS-PWRGD 发出后再由+3V-S5上拉而来。我的天,

这么多去向,一个一个查吧,首先查去EC的地方,看是不是EC拉低。把EC20脚撬起,依旧,看来不是EC。再查,当断到内存PG时,VRON电压来到3.1V。再接上又是2.4V。看来就是这儿了。内存电压正常的情况下,PG拉低?

    怀疑是芯片问题,再买芯片,坐等吧,还好客户不急,之间只打过一次电话,说不急。慢慢修。
    又是两天之后。芯片到了,怀着忐忑的心情换上。唉……故障依旧呀。这就奇了怪了。莫非是芯片问题,年到图上标识和8207一样,买的时候特意多买了两颗8207.换上现象不一样了,电压跳到0.6立马掉,再换一颗还是一样。看来不能用8207.继续换上同等芯片G5616.还是和以前一样。无语了。
    无意中用万用表测了一下内存电压。咦……只有0.7V,以为是万用表的问题,测其它电压,表正常的呀。再用示波器抓,还是1.5V。这就奇了怪了。用示波器下降沿抓,终于发现电压到了1.5V后又掉到了0.7.这时间才想起查内存电压的各个条件。发现+5V-S5-DSW只有3.8V。找到它的来源

    PQ291的3脚有5V,1脚只有3.8V,换掉PQ291,内存电压终于正常。
    回到CPU电压,还是没有,各个条件正常。由于之前有买CPU供电芯片,直接换上。
终于……亮机。
    到此,本次维修结束,这次维修的转折点在于内存电压,初次用示波器抓出的电压误导了思路,导致是间走了很多弯路,所以以后在维修的过程中,电压测量除了用示波器抓波还得用万用表再确认一次。示波器的优势主要在于掉电比较,信号测量。另外这块板就想不通怎么会坏这么多地方,首先是待机部份,5V电压的转换部份两个芯片,内存电压部份,最后CPU供电芯片。看来SONY难修,名不虚传呀。
    希望本贴对各位同行有所帮助。

网友:
索尼是比较变态的

网友:
SONY的机器有时真的不好修,设计不太一样

网友:
这技术不错,加分。

网友A:
索尼多故障维修。楼主修的不错,加分了

网友:
SONY的相关设计 确实复杂 特别是保护隔离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索尼多故障维修。楼主修的不错,加分了

谢谢加分,可以多多交流

网友B:
不错的帖子,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的帖子,学习了

谢谢,喜欢的话就加分呗

网友:
多故障,,少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