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 。。E4430A

楼主(2017-05-01):
温度鲁大师 一打开测试 显卡  CPU 就都到 70多度 几秒钟到90度,硅脂打好 换散热器 不管用 ,怀疑 网购的散热器有问题 。  不定时掉电频率不高 。是不是也是散热问题引起的? bios 界面 有时会掉电  bios 刷过。 有通病吗 ? 求大神指点。

网友:
散热器是通病的

网友:
你确认这个通病是散热器 ??

网友:
如果怀疑铜管可以拿风枪吹下铜管看下尾部会不会得快     如果快就是好的

网友:
用手摸一下散热片风口位置凉的话就是散热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