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C50-A 触发循环跑码 故障

楼主(2017-05-01):
接到机子故障是  触发后循环跑码 电流跳变几次到1.1左右 然后降到0.7  0.8 然后再到1.1左右 就这样循环

换了内存 故障一样  在论坛下了几个BIOS刷进去后 用原机内存能亮机 但是不定时掉电 有时候触发后两三秒钟就掉  有时候时间长一点亮机卡在LOGO不动但不掉电  有时候能进入桌面  反正故障现象有点复杂

但是如果换其它内存条就触发后不到两秒 就掉电

因为这个主板桥是SR17E 没有点位图图纸 所以不好搞 对照论坛下载的另一个版本的点位图 找了EC SLP_S3 触点 用示波器对比检测了桥的电压3.3V,待机3.3V,和EC RSMRST# 发现都是SLP_S3先掉

因为没有图纸和这个版本的点位图 所以检测不到其它有用的测试点  经过以上的测量 个人认为内存条有问题 因为内存很多数据是从CPU过来 所以怀疑CPU也有问题 这个CPU比较新 没有代换的  到此就修不走了
有没有朋友有什么好的建议 指点一下 共同进步

网友:
补充一下  内存槽的 SPD 总线和电压 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