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A55无CPU电压

楼主(2017-05-01):
其他电压都是出来了,就是没有CPU电压,CPU芯片有,EN,VID,不知还在查什么电压,请教一下

网友:
开启有了   芯片主供电查下

网友:
CPU供电芯片是什么,查一下频率设定脚TON

网友:
AMD的时序内存供电--VDDA2.5--CPU供电--桥供电/总线供电

网友:
供电有,开启有了,看一下COMP把他相连接地的电阻拆掉试试,BIOS坏也会导致没有CPU供电

网友(2017-06-01):
看不懂呀,上图片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