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戴尔14R-5421

楼主(2017-05-01):
今天收到了同行带的机器插电看一下啊待机正常可以正常触发。但是电流上到了0.4A-0.5A左右的时候就掉电。心想肯定要不就是缺电压要不就是哪里转换不够。马上速度拆机。拆机看先量了各大电感电压对地阻值都正常。开机量了一下转换电压都正常但是粮道电压缺一个1.05V电压只有不够只有0.几V 首先查控制芯片供电。V5(第9脚)没有电压继续追查PR4508电阻发现第一脚有5V但是第二脚没有5V心想肯定是谁把拉低了我先把电容取了。还是一样。后来我量了一下啊芯片的第9脚对地阻值只有3肯定不够啊。果断找了一个芯片换上去。电流刷刷上去了。接上屏幕亮机。完美修复成功。

网友:
自己先镇楼大神不喜多指点啊。别喷就好!!

网友A:
是芯片本身拉低了5V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芯片本身拉低了5V吧

对视芯片拉低了

网友:
真是高手,膜拜

网友:
好技术呀, 修好开来很高兴

网友:
芯片本身导致的问题

网友:
粮道是什么意思》?、

网友:
严管板块 回帖请遵守论坛相关规定

网友:
芯片拉低了

网友:
不是太难啊 芯片问题啊

网友:
我这意思是鼓励他以后多多发帖,你误会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