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DS2 不触发 (小白修 高手勿喷)

楼主(2017-05-01):
机型:台机
板号:GA-H61-DS
故障现象:按开关无反应

维修过程:
中午正听张赫宣的《你把我灌醉》这两天喝伤了…… 一朋友拿来一台机说开不了机,接上电,按开关无任何反应.朋友说有事放这儿。(正好)。拆板接上电短开关针。无任何反应。那就一步一步来吧。1.跳帽针有3.3V正常2. 32.768 两脚(0.22 0.33 正常)3.3VSB PCIE 10脚 3.36 正常 ;4. 查IO 此机为IT8278F(GB)专用。106脚(3.3-0-3.3)-103脚(3.3-0-3.3)102脚(0V) 好了。把此脚挑起 再测还为0V,呵呵。查下桥的条件,rtcrst strcrst# strcrst ………………条件都正常 桥坏了???不管了。上风枪(无BGA只好这样搞一搞) 260度搞他个6分钟。N分钟板子凉下来后,点开关呵呵 亮机(先这样弄能用吧,这板子现在也不值钱,换桥没意思了。)亮机图

测试了一小时没问题。附上图纸和元件位置图:方便一下能找到。

网友:
发错版块了。麻烦版把我调一下。

网友:
怕不稳定吧、

网友:
楼主写的很详细,谢谢分享

网友:
桥虚焊了,6分钟是否桥能退动。

网友:
风枪6分钟  桥没有干死  算是捡到了

网友A:
最好上BGA,风速稳定,也不会像风枪这样单方面加热。

网友:
加热过桥没有放几个小时再试试,要是我是不敢交给客户的。

网友:
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

句容诚信电脑 -10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好上BGA,风速稳定,也不会像风枪这样单方面加热。

是哦。没BGA 要是有的话上BGA搞一下。会更好。谢谢指点!

网友C:
这样的 我估计还会返修

网友:
看了,,桥的信号没有发给I/O!!!   思路不错!!

网友:
最好  隔一天晚上  再试一下  OK  再交

网友:
用风枪搞坏过一个。然后遇到桥有问题的一般都给换了。稳当些。

网友:
这板子现在值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哦。没BGA 要是有的话上BGA搞一下。会更好。谢谢指点!

客气,既然要做维修,那就做扎实点,这样也是在积累口碑。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 我估计还会返修

句容老大哥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句容老大哥 呵呵

我有那么老啊

网友:
    不好意思

网友:
你就是故意的  画个圈圈诅咒你

网友:
容易返修哦,最好上Bga

网友:
单面加热是挺危险的,还有其他办法吗?——我是说就有一支风枪还有什么其他办法吗?

网友:
这个帖子对于IO参与触发的开机电路在实践中运用的非常好。总结到位,思路不错。
不知道的楼主用风枪是怎么吹桥的,风速,温度,从正面吹吗?

网友:
唉!!!我连返修台都没买 舍不得。。。。

网友:
这样稳定吗?

网友:
没BGA只能这样搞啊。也是没办法中的办法

网友E:
高手啊,风枪也能做桥,下次我也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高手啊,风枪也能做桥,下次我也试试

这个是再没有BGA的情况下,吹吹个 也还可以。终极办法还是用BGA加焊或者重植桥。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还有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