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打鱼机显示屏白屏求助

楼主(2017-05-01):
客户哪来的时候是开机无显示背光闪 电源板包虚焊 导致加焊好了 开价还是白屏 测逻辑板 只有12V 其他电压都没有 是不是逻辑般的问题呢? 驱动板接信号都有反映 现在不插屏线现象一样 那个大神知道指教一二 急急急谢谢
求助

网友: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geNRhKn 密码: yg7g

网友:
驱动板可能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