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1810T 奇葩问题求助

楼主(2017-05-01):
acer1810T 奇葩问题求助 一开始来是不触发的 刷了EC BIOS后可以正常显示,又有一个问题来了,电脑开机进系统点关机,然后在开机电流0.4不跑。刷了N个BOIS故障依旧,更换南桥也是一样,求大神支招。
不触发
电脑

网友:
不开机 刷ECBIOS 开机 不关机 正常更多的可能还是BIOS问题 找下原厂的试试

网友:
刷bios不行的话查下RTC电路

网友:
感觉还是BIOS问题

网友:
如果有图片就更加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