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5-5555la-c142p不触发 刷写KB9022q成功

楼主(2017-05-01):
   前两天同行拿来一台dell15-5555的本本,版号LA-C142P.过来说是不能开机,我接过来插电源一看电流0.01不触发。  三两下拆开机器发现机器无进水、也没有明显烧坏的地方。
   接下来测各大电感没发现短路,通电测待机有3v、5v。按开关3.3v有跳变不触发。先刷个bios吧论坛上找了个bios下下来刷上去还是不触发,看来这钱不是这么好挣的啊。看了看这机器也没有图纸没办法测,拿着板子想了会,有待机电压的情况下不触发一般是ec没有正常工作或者外围电路有问题,这板子是amd集显三合一的芯片pch也集成在里面所以不想去动它,先看ec测无短路电压正常。想会不会是ec坏了换个试试结果一看傻眼了,KB9022Q-D没有这个EC ,而且这个ec也有程序换了也没用啊。此时脑子。。。。。。。。。先跟同行说比较麻烦,可能换要板 留下来在看看
   同行走后,慢慢思考。此前也听说这样的ec换了没用还要刷上原机的程序或者剪板ec,某宝看了也没有这个机器的,刷刷看!我的编程器是TL866以前刷八角的bios或者台机多脚bios都没问题但好像就是不支持ec,没办法只能试试看,论坛找这个ec的刷写方法捣鼓了半天不行,看来还是得买RT809,300块大洋啊    想着以后的机器可能都是ec自带程序,狠下心买来试试!即使刷不好也可以留着以后刷!

店址: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1-c.w4004-10416970714.5.VJPGJv&id=17522098434

    收到货后开始干,按着之前看的开始接线,接好一看读不到。。。。。。手动选入芯片型号也不行难道我接的不对?

   后来琢磨半天终于弄好了,看的帖子不是很详细只说接4个脚。
      具体方法如下:EC.59接1(27)、 60接2(25)、61接5(28)、62接6(29)EC42脚接编程器的4脚然后接地负极,还有就是EC33脚vcc一定要有3.3v没有的话要飞个电压过来不然的话会读取不到,一般飞5根线就可以了线的长度不要超过10厘米线最好不要太粗细点的自己试过读不到(括号里面是这个主板刷写ec的连接点键盘的接口脚位)接开始识别自动读取芯片ID先把原来的程序保存好然后打开新程序(花了10块钱买的论坛上没有)写入速度很快一会就好了RT809F挺好用的操作很简单还可以不拆机读显示器,比866读取快但也有局限性不能读多脚的两个留着一起用吧
   上几张连接图 焊的不是很好 能读就可以

       装机插上电,待机0.02,怀着激动的心情按了下开关0.4、0.45、0.55、0.5应该是亮了装上屏久违的画面出来了      己慢慢琢磨弄出来的, 希望给新手借鉴下 ,老鸟飘过就好了!发个贴不容易啊花了两个小时求赏点下载分
       今天是五一还有人跟我一样坚守在岗位上的吗!劳动人民最光荣:lol:lol

  付上亮机bios

Dell 15-5555.zip

la-c142p EC.zip

网友:
LA-C142P KB9022Q 做个记号。下次需要来下载。

网友:
多出来的图片怎么删除。。。

网友:
重新 编辑 下你的帖子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样的问题楼主    我先来个BIOS  试一下 不行在效仿

你的怎么样 刷好了吗

网友:
谢谢了。刚学新手,正好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厉害啊。。。

这个也没什么难的 有时间你可以自己试试

网友:
正好需要,学习!

网友C:
楼主有这个机器的图纸吗?机器进水了 不开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有这个机器的图纸吗?机器进水了 不开机

去某宝问下 可能有

网友E:
楼主赶快改正错误。你的接线写错了。
正确接法:EC.59接1 、 60接6 、61接5、62接2     EC42脚接编程器的4脚然后接地负极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赶快改正错误。你的接线写错了。
正确接法:EC.59接1 、 60接6 、61接5、62接2     EC42脚接编程器的4 ...

写的时候没注意 发出来不知道怎么改了。。。。。

网友(2017-06-04):
灌水会被扣分的

网友:
我的也不开机   有待机。下载了BIOS试试,楼主  我的独立

网友(2017-07-25):
费了你很大劲    值得学习  不容易啊

网友F:
这不是和KB9012  一样的刷发吗

网友G:
我想弱弱的问一下,你给同行客户,要了多少大洋啊????借鉴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我想弱弱的问一下,你给同行客户,要了多少大洋啊????借鉴一下

130大洋少了不做    累死累活的!

网友:
这是接的哪啊,看不出来呢!

网友H(2017-09-07):
感谢楼主,我顺利的修好了 I5-5555 感谢迅维,感谢默默无闻奋斗在第一线的师傅们。

网友:
引用 网友H:
感谢楼主,我顺利的修好了 I5-5555 感谢迅维,感谢默默无闻奋斗在第一线的师傅们。

分享是美德   是不是刷ec程序好的啊

网友:
5455la-c142p ver2.0  EC BIOS重写报错,但可以触发启动。正常开机。

网友I:
联想YOU噶脚位跟着你的可以这样刷吗?没刷过      EC  59接1  【27】   这个27是什么意思?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I:
联想YOU噶脚位跟着你的可以这样刷吗?没刷过      EC  59接1  【27】   这个27是什么意思?楼主

ec59脚接编程器1脚  27是我这个机器连接ec59的键盘插口脚位 方便焊接    每个机器不一样的

网友:
发了怎么多图片,真心不容易啊,现在这个ecbios一般现在都不保存,太费劲了

网友(2017-12-04):
我手里有台不触发,先下载来试试,看到有的贴子说是EC的问题?

网友(2018-03-09):
感谢分享,这种图文并茂就是好,都不用再去找资料

网友:
搞定了....这个机器开关键容易坏也是一个通病

网友:
感谢楼主提供的 程序,我的故障 电压正常,不触发, 刷写ec 内部程序好了,非常感谢

网友:
不错。我一般都嫌这个麻烦不想刷 直接购买刷好程序的EC回来换。看来以后还是要自己动手好写。

网友:
有没有别的编程器可以刷的?
我有CH341A可以刷吗?

网友:
楼主的帖子重复的厉害  其实在键盘接口飞线就可以刷了

网友(2018-04-16):
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个线不能飞太长-,-

网友:
这个809F必须得买的 这点钱省不得  现在很多EC都是自带程序的了 包括KB9012什么的  你买一颗刷好程序的或剪板的也得二三十块

网友:
引用 网友D:
130大洋少了不做    累死累活的!

不会吧楼主 才这么点啊  我们这边都是150起步的 像你这种故障的 追少200

网友:
我这  有个 14-5455待机0.1 仔细听   有滋滋声     也没有图纸   会不会   也想 你这个 一样啊

网友:
6脚和 2脚说反 了,,  害我搞了半天

网友J(2018-05-29):
3  。7  。8   报错 怎么解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3  。7  。8   报错 怎么解决啊。

线没接对 看我补充的  59接1(27)、 60接6(25)、61接5(28)、62接2(29)EC42脚接编程器的4脚然后接地负极

网友:
ec  59角接编程器1角(27)什么意思

网友:
我接到台一,不开机,现象和你的一样,是通病吗

网友K:
请问老是效验报错怎么回事   芯片有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K:
请问老是效验报错怎么回事   芯片有问题吗

应该是 能认到说明接对了 换个ec芯片试试

网友(2018-08-05):
EC42脚应该是接到第8脚  座子上的4是接地,看的有点懵逼了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值得学习。

网友(2018-10-14):
这个飞线嫩不嫩在清楚点了,菜鸟不会飞线。

网友(2018-11-29):
楼主之前这线弄错一组连接点,的确让人走了不少弯路,实测EC BIOS可用,感谢楼主的程序

网友:
按照你的教程刷好了   谢谢  可累死了

网友:
坑死我俩 弄了 一上午 结果你线还弄错了  还好 下面有评论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去某宝问下 可能有

写完了但是效验就报错啊

网友(2019-02-13):
刚好遇到,没有编程器不知能不能修好,先谢谢楼主

网友:
楼主  我按照你接的方法读不到ec的程序,你的是60脚接2,我怎么读都不行,改成60接6就好了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机器 需要解决 谢谢分享

网友:
月饼有写这个资料

网友(2019-04-12):
特别的感谢。刷写成功了。。电流娃娃的 跑。

网友L:
rt809f 得多刷写几次才可以的,要是报效验错误。要重刷

网友:
同样的问题,专门买了花了298大洋买了RT908F,刷成功了,但是还是不触发,心拔凉的,

网友:
对了,楼主是集显的,我的是独立的,会不会是因为这个EC程序不行啊

网友(2019-06-20):
多谢多谢,找了好久了

网友(2019-12-02):
真的是好贴。学习了,以后刷EC还是有参考的

网友M:
为啥一样的刷法,提示 3.7.8脚未连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M:
为啥一样的刷法,提示 3.7.8脚未连接呢?

线不能太长 芯片电压接地等 仔细排查

网友:
引用 网友L:
rt809f 得多刷写几次才可以的,要是报效验错误。要重刷

为什么认不到呀
3.3v也有
线都是对的

就是认不到
好郁闷呀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想弱弱的问一下,你给同行客户,要了多少大洋啊????借鉴一下

这种难搞的起码价500
少了不够买 编程器的钱

网友(2020-01-03):
谢谢楼主的资料,我的也搞定了,刷了就好,悲催的是,我手上这个拆了芯片才刷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不是和KB9012  一样的刷发吗

一个系列都是一样的

网友N(2020-03-22):
EC   bios刷完报警7声   换一个EC 128KB的BIOS解决  楼主的EC  BIOS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N:
EC   bios刷完报警7声   换一个EC 128KB的BIOS解决  楼主的EC  BIOS不能用

那么多人刷好了,用肯定是可以的,就看你的是不是版本不对

网友(2020-05-23):
两个下载的都一样的吗

网友:
引导错误,请检查EC是否上电、ISP线与EC是否接好,ISP线长度不要超过10厘米     刷不了呀

网友(2020-12-27):
EC刷了OK 我的是TL866II的机子,也是按这方法刷的,提示8脚未接直接忽略板子插着电有3.3V直接刷就OK了

网友(2021-03-28):
引导错误,请检查EC是否上电、ISP线与EC是否接好,ISP线长度不要超过10厘米。
搞了老半天,老是这个提示

网友(2021-08-18):
我的有时能触发有时不能,搞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