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系统&其他]
iPhone6s由于WiFi模块问题,导致手机发热维修案例

楼主(2017-05-01):
iPhone6s由于WiFi模块问题,导致手机发热维修案例

  机器型号:iPhone6s

  故障现象:手机发热

  收到客户一台iPhone6s手机,故障描述为手机发热

iPhone6s手机发热故障维修 图1

  维修过程:

  拿到手后拆机加电测试,发现开机快进系统的时候电流一下打到1.65A,进了系统之后待机电流也是0~1.65A之间摆动。

iPhone6s手机发热故障维修 图2

  正常情况下待机电流应该很小,个人感觉应该是信号部分的问题。为了验证我的猜想,把手机飞行模式打开,发现电流立马回归正常,然后把飞行模式再关了(打开飞行模式主板电流正常不会发热,不利于判断故障)。

  下一步就是取下主板加电试一下信号部分是否发热,很遗憾,信号部分凉的不能再凉了。但是我发现了WiFi模块烫手,熏点松香,直接化了。

iPhone6s手机发热故障维修 图3

  为了更加准确判断是不是WiFi模块的问题 ,扣上屏幕测试一下,只要一打开WiFi或者蓝牙,电流就非常大,这下百分百确定是WiFi模块坏了。

  下一步拆掉WiFi模块并清理焊盘,由于6S以上机型WiFi和硬盘底层加密,想要单独更换WiFi必须要跟硬盘解绑,所以撬下硬盘并清理焊盘。

iPhone6s手机发热故障维修 图4

  然后把硬盘放入专业的测试架里面解绑WiFi。

iPhone6s手机发热故障维修 图5

  解绑过后就可以把硬盘装回了。

iPhone6s手机发热故障维修 图6

  WiFi模块直接换一个新的上去。装机测试,iPhone6s手机发热故障完美解决。

iPhone6s手机发热故障维修 图7

(本文内容来自今日头条)

相关阅读:

  iphone6s系列专题贴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0947-1-1.html  iphone6发热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28717-1.html

网友A:
万隆测试架??????????

网友B:
专业的测试架里面解绑WiFi! 专业的测试架神马武器?

网友C:
解绑了WIFI   再我一个芯片上去  不用再梆定?

网友D:
请问楼主用的什么测试架啊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苹果就是变态换个wifi芯片还得撬硬盘

网友:
楼主回答下他们担的问题,我也想知道

网友:
开始以为是信号的问题。。。。

网友:
楼主搞了多长时间手机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万隆测试架??????????

强哥 也开始维修手机了 ?

网友E:
看来换WIFI风险不小啊·还要动硬盘·····

网友:
越来越复杂了,修WIFI还要拆硬盘

网友:
硬盘测试架也可以解绑wifi?

网友F:
要解绑wifi……这下难住了一大批人啊,没有测试架wifi都不能搞了:liuhan:

网友:
引用 网友F:
要解绑wifi……这下难住了一大批人啊,没有测试架wifi都不能搞了:liuhan:

iPhone7这个方法还管用吗?苹果有没有把这条路堵死?

网友:
设备好齐全啊。一看就知道是老司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要解绑wifi……这下难住了一大批人啊,没有测试架wifi都不能搞了:liuhan:

卖芯片的人会有,放心了。量大可以考虑购买。

网友:
很专业的维修,赞一个

网友G:
苹果绑定wifi和硬盘在一起,到底有什么深意??

网友H:
苹果6S越做越恶心,绑定WiFi还要硬盘底层来,真是无语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苹果绑定wifi和硬盘在一起,到底有什么深意??

就好比基带和码片里的数据是绑定的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H:
苹果6S越做越恶心,绑定WiFi还要硬盘底层来,真是无语啊

苹果就是喜欢搞绑定,没办法。

网友I:
直接挖去wifi里面的电容就好了 用不着换

网友(2017-05-31):
引用 网友I:
直接挖去wifi里面的电容就好了 用不着换

怎么挖  磨开WiFi芯片么

网友:
不管楼主是不是转载的。。。 这个维修经验很好啊。。。

网友:
6S的机器WIFI出问题的很多,也算是一种通病了,只要拆开后用放大镜看一下就能看出来,WIFI边上的小元件会爆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解绑了WIFI   再我一个芯片上去  不用再梆定?

WIFI是和硬盘绑定在一起的,所以换WIFI芯片之前要把硬盘拆下来,解绑一下,硬盘解绑之后,WIFI芯片就可以随便更换了。以后也不用再解绑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B:
专业的测试架里面解绑WiFi! 专业的测试架神马武器?

现在买测试架精诚跟米景比较多

网友:
要是我。我就接机后先试试各部分功能

网友(2017-12-10):
现在WiFi地址和蓝牙地址还能随便改吗  11的系统好像刷机还是激活的时候会出现问题吧

网友:
可以把5G信号供电拆了试下。行的话不用换wifi模块。

网友:
6s貌似wifi有问题的还不少,都是机子发烫wifi坏的,不过修这种必须要有个测试架才行啊

网友:
请问一下客户拿给你没拆机前  WI-FI 能正常使用吗?

网友:
楼主厉害啊。。。。我还是小小白。。哪天才有楼 主这功力啊

网友:
6s以后的手机真不是人修的,换个wifi都要解绑定

网友:
换个WIFI都要测试架解绑,以后苹果加密会更严

网友:
引用 网友J:
现在买测试架精诚跟米景比较多

米景超垃圾...安装测试架驱动软件都会提示有木马病毒......更新版本也会导致不能读写.....超垃圾....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用的什么测试架啊

楼主用的测试架 看界面是万隆的

网友:
应该是WIFI里面一个电容坏了把

网友:
解绑工具贵不贵,什么型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来换WIFI风险不小啊·还要动硬盘·····

我曾经为了拆硬盘,cpu直接干爆了

网友:
牛一样的技术,学无止境,学习学习。

网友:
简单明了看的很清楚赞一个   WIFI烫我也遇到好几台

网友(2018-03-05):
#在这里快速好资料,谢谢楼主分享的精神,我还在学习中。。。。。。。。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