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EP43T-UD3L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7-05-01):
开机时常不能一次性进入系统,需按重启键,有时多次都不能进入,需按F8进入选项后选低分辨率可进入,进入后再调整分辨率至正常状态。
有时几天都能正常开机并进入系统。确认显卡没有问题,确定是主板问题。GA-EP43T-UD3L,E5440处理器,三代内存4G,GTX750显卡(本是搭配的9600GT的,以为是显卡兼容性有问题换的GTX750)。win10系统,之前XP系统问题一样。显卡、内存、硬盘都在其他主板上正常使用。
在网上查了下这问题,好像不只我一例,但都没有有效的解决之道,不知道这里的大师有没有解决过这类问题的。

网友:
超频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
没超频,当时收这主板卖家就是这问题便宜处理的。当时以为升级下BIOS就能解决的,可是升级BIOS后问题依旧。

网友:
会不会是显卡的问题,毕竟主板太老了,换个老点的显卡看看

网友:
先用的9600GT,应该够老的吧。也是这问题,而且问题出现的频繁。换GTX750后,出现的概率少了。

网友:
选 低分辨率能进  就是显卡的问题  我修过笔记本进不去系统 黑屏的   选项分辩率就能进了  后来把独显禁用后就正常了

网友:
不可能是显卡的问题,只能说是主板兼容性问题吧,显卡换多个主板上都正常使用。再者,有时好多天都没问题正常进系统。卖家也说有这问题,就是说这主板不是近期才有问题,有问题很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