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 基带供电短路问题

楼主(2017-05-01):
一台Iphone进水,原先主供电短路,修好正常开机。结果无基带。一查LD010与LD012供电短路,把基带电源拆了,还是短路。把基带拆了,不短了,测基带IC上的对应点,阻值正常。安装上去要是短路。排除安装短路的可能。这是什么情况。
1.安装基带短路。
2.没装基带正常。
3.基带IC对应点阻值正常。
4.前提已经把基带电源拆了。
求思路。。。。。。谢谢大家

网友A:
是不是焊盘漏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焊盘漏铜了?

观察了,焊盘上没有漏铜。准备找个板。装上去看看会不会短

网友B:
难道说焊点没对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难道说焊点没对准!

重做过两次了。拆下时看两边的点,颗颗独立的

网友:
基带拆下来  测焊盘短不短啊

网友:
也来学习下···坐等楼主结果·····

网友C:
建议可以确定下基带芯片有没有问题,用万用表查基带芯片对应供电引脚与芯片的地是否短路。如果正常那估计是焊接有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建议可以确定下基带芯片有没有问题,用万用表查基带芯片对应供电引脚与芯片的地是否短路。如果正常那估计是 ...

没仔细看楼主描述,已经查过基带芯片问题了。。。。

不过今天在群里也碰到了一个同行碰到类似问题,修945主板装上CPU,12V电源短路,拆下CPU就不短了,CPU是好的。结果被群里大神一记“你是不是用蜂鸣档测的短路”。蜂鸣叫不一定是短路,最好用电阻档测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没仔细看楼主描述,已经查过基带芯片问题了。。。。

不过今天在群里也碰到了一个同行碰到类似问题,修 ...

电阻档怎么测是否短路?

网友:
基带CPU坏,要测全部通的底脚,不是只测一个两个来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阻档怎么测是否短路?

这是个好问题,不过可能和楼主的主题有点偏。目前似乎有三种方法来测量是否短路:电阻档、蜂鸣档、二极管档(在有的表上蜂鸣档和二极管档是在一起的)。我之前说的用电阻档可能也不一定正确,询问其他人,好像业内都是用二极管档测的“二极体值”。我还是新手,对这三种测量方法还不是特别明白,到底有什么区别,为什么要使用二极管档测,百度搜索也没有搜出个所以然来,大神如果知道,请一定告诉我。

网友:
会不会是你把基带给焊接坏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