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的维修经历

楼主(2017-05-01):
主板都是同一的主板相互做的故障修修的时候没拍照片下面的照片都是后来拍的其他的板子拍的

主板是Lz57纬创代工
前期都还算简单
找到埋线小电容小电阻之类的然目测都是找到人为的全部故障了之后
开始正式测量
测量各大电感对地阻值都正常全部测量下来只有5v电感对地阻值偏低(只有25.应该400~500左右)在测量上下管都正常有值无短路
觉得又问题
先把电流调到1a左右通电测量,发现5v电压没有有公共点19v和3v电压
在看图纸查了下待机芯片的各个脚位  都是正常的
之后就直接翘了5v电感测  前端正常
后端拉低有短路
先查了电感后端接地的电容电阻有没有也是好的
在大神的指导下我就直接烧机了怼5v
电流调低   怼到5v电感烧机    用手一个一个摸过来
当摸到usb芯片的时候发烫   断电拆了在说
先不管这个芯片 上电还是一样  亮红灯短路
这tm拆了之后3v也有问题了3v5v开始跳变啊,刚开始有后来就直接没有了
在重新查了一遍芯片的定义的情况下
发现pwm的线性开启也在跳
因为是从ec过来的开关信号短了中间的电阻发现可以有的正常了
然后就是干啊换了个ec上去
还是一样
突然发现机子可以自动上电
怀疑BIOS芯片有问题取了下来发现可以电压正常了
重新上了一个还是一样
排除了这个问题后
不知道是操作不当还是怎么回事(修好发现是芯片是坏的)
内存的上管和后端的电容烧了
换了之后在查的时候发现又烧了重新换了上去 就直接有烧了
这时候发现问题严重了
换上去就烧了
然后抱着试试的心态直接换了内存供电芯片和上管和电容
在准备上电测试的时候意外发现都好了
电压正常都可以开机了

网友:
这种故障的板子都修的很流程 等修实际中的也就很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