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EC 450p保护

楼主(2017-05-01):
ANTEC 450P不开机,刚开始故障是,短接绿黑线,风扇转一下就停。短接WT7527第二,第三脚,强制启动,测量各路电压,3.3v为3.34,5v为5.07,12v为12.43,感觉就12v略偏高。
把12v这一路的三个主滤波16v 2200uf和两个整流管3060,全部更换,再通电,短接绿黑,风扇能转动,测12v电压为12.07,以为修好了。接上一个光驱,一个硬盘试机,发现12v电压又升到了12.4v,而且不到10秒又保护了。
现在的问题是,空载启动,各路电压都正常,电源风扇能一直转,接上负载,12v电压就会升到12.4v左右,其他几路都偏差很小。而且在按动光驱进出仓时,12v电压会波动,最高会升到12.8左右,不动作的时候维持在12.4左右。
请教大家应该怎么修?

网友A:
功率因数芯片是CM6800tx,电源管理是WT7527,辅助电源芯片是TNY277pn

网友B:
带载力差,稳压控制慢。

网友C:
重点查输出反馈电路和里面的431以及反馈光耦,应该是中间的那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带载力差,稳压控制慢。

带载力差,稳压控制慢
稳压控制慢 是什么意思
能否指点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带载力差,稳压控制慢
稳压控制慢 是什么意思
能否指点下

431加速电容器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重点查输出反馈电路和里面的431以及反馈光耦,应该是中间的那个。

是这些431吗

是这个光耦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431加速电容器有问题

是这个电容吗

网友:
是的,没错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功率因数芯片是CM6800tx,电源管理是WT7527,辅助电源芯片是TNY277pn

功率因数芯片是CM6800tx是不是在这个小板上边

PWM和PFC 在一起的芯片

网友:
有的还是电阻和电容

这个电容是如何
影响431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功率因数芯片是CM6800tx是不是在这个小板上边

是的,现在的主动式pfc电源,主控芯片一般是6800,然后次级的保护芯片大多是ps224,ps223,像单路12v的都是用的751002,这种结构技术成熟,只要不是缩的太厉害一般很轻松的做到铜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现在的主动式pfc电源,主控芯片一般是6800,然后次级的保护芯片大多是ps224,ps223,像单路12v的都 ...

原来是这样 学习了

网友F:
你搞错了思路了    既然你能强制启动,那么你把每路接上负载,看看哪路出了问题, 确定了在换功率管,换了就基本确定了问题在哪里了    这样的电源一般都是功率检测  或者负载电阻的问题  具体看检测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你搞错了思路了    既然你能强制启动,那么你把每路接上负载,看看哪路出了问题, 确定了在换功率管,换了 ...

你搞错了思路了    既然你能强制启动,那么你把每路接上负载,看看哪路出了问题, 确定了在换功率管,换了就基本确定了问题在哪里了这估计得有负载测试机 方便点

这样的电源一般都是功率检测

功率检测是不是就是电流检测

或者负载电阻的问题  具体看检测
这些电阻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搞错了思路了    既然你能强制启动,那么你把每路接上负载,看看哪路出了问题, 确定了在换功率管,换 ...

这个和负载电阻应该没还系的,我已经接了负载,也是保护。我个人认为也是带载能力差。
这段时间前前后后修了20来个电源,其他故障都好修,就是这种保护的最不好修,除非是电容鼓包,整流管击穿的。现在剩下6个没修好的,故障全部都是保护,风扇转一下就停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这个和负载电阻应该没还系的,我已经接了负载,也是保护。我个人认为也是带载能力差。
这段时间前前后后 ...

对于这种故障,谁有没有好方法能够判断是高压部分的问题,还是低压部分的问题。
我现在感觉无从下手,都不知道到底是PFC还是PWM高压部分,还是后面的检测,保护部分的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对于这种故障,谁有没有好方法能够判断是高压部分的问题,还是低压部分的问题。
我现在感觉无从下手,都 ...

负载能力不足很明显的     很明显全部的输出明显低,   而不是某一路, 你既然能强行开机,那么就强行开机  然后接负载  这样监测是哪路出问题 ,还是所有路的都问题,  单路出问题一般都是低压部分,   你应该去学下基础的

网友G:
他也没说主电容有多少V,这个也影响带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和负载电阻应该没还系的,我已经接了负载,也是保护。我个人认为也是带载能力差。
这段时间前前后后 ...

是的 保护的问题 一般都在后级
稳压控制部分 比较难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于这种故障,谁有没有好方法能够判断是高压部分的问题,还是低压部分的问题。
我现在感觉无从下手,都 ...

这样的情况 一般都在后级吧
有示波器是最方便
可以快速的判断是哪路 过压 欠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负载能力不足很明显的     很明显全部的输出明显低,   而不是某一路, 你既然能强行开机,那么就强行开 ...

以前老的半桥 电源 保护一般都是在后级低压部分
想这样的单管正激 加PFC的 遇到的少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G:
他也没说主电容有多少V,这个也影响带载

这个电源是主动PFC
就是说主动PFC 部分有问题 也会引起这样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他也没说主电容有多少V,这个也影响带载

主电容电压正常380v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源是主动PFC
就是说主动PFC 部分有问题 也会引起这样的故障

PFC部分正常,主电容电压有380v

网友D:
引用 网友A:
PFC部分正常,主电容电压有380v

那就就是后级的原因了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那就就是后级的原因了吧

还有PWM部分不知道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PWM部分不知道是否正常。

可以查下看看

网友:
主变压器得加速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