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问 安卓机器扩容需要买什么工具啊

楼主(2017-05-01):
请问 安卓机器扩容需要买什么工具啊     比如 魅族 还要解密   不太明白   有像苹果那样 免母盘 写字库的吗

网友:
安桌机还有人扩容吗

网友:
编程器必不可少吧

网友:
一般的都可以插SD卡

网友A:
只听说苹果的扩容,安卓机器扩容没有必要吧!

网友:
有的   打个比方   比如 魅族MX4字库坏了  我有现成的EMMC字库   我要怎么写字库呢     比如小米  也是  空字库 焊上去就能用吗   估计要刷底层什么 的   那些底层数据 那有的下载  用什么编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听说苹果的扩容,安卓机器扩容没有必要吧!

比如 安卓字库坏了  有现成的空字库怎么才能用上呢

网友:
安卓机直接插内存卡吧,简单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听说苹果的扩容,安卓机器扩容没有必要吧!

马云那里有现成带资料的EMMC

网友:
最简单粗暴的方法,直接找个同品牌同型号大内存的EMMC换上去都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