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五一显示器电源暴力拆解维修一例

楼主(2017-05-01):
今接到一台显示器拿过来不开机,外置电源灯不亮测试无12V输出。电源盒子比较难拆是知道的,今天这个特别难拆,最后只能暴力拆解了。下面暴力拆解现场。拆开时将一根线搞断了,经测试高压部分都正常,后级无输出。测量12V电源管击穿导通了,型号看不清楚只知道是一个mos管,找了一个12V输出部分的mos管装上后正常了。问题比较简单,就是拆解时费力半个小时!

网友A:
这壳子都快要给砸碎了,,,,

网友B:
楼主说的12v的MOS应该是肖特基二极管吧?

网友C:
12v电源有修的必要?

网友D:
这种电源维修的越来越少了  买个价钱也不贵

网友E:
新的也用不了几个钱吧,自己的外壳烂点也能用,客户的烂的话估计不会给你太多钱吧

网友F:
这个电源还是不错的,买个新的是不贵,但是做工没这么好

网友G:
最主要是太便宜  没有维修的价值

网友:
没事闲修修

网友H:
是个12V整流二极管  不是场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壳子都快要给砸碎了,,,,

是的 暴力拆解造成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12v的MOS应该是肖特基二极管吧?

难道说 这适配器也是用的同步整流
后级用MOS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12v电源有修的必要?

感觉 东西都有修的价值
必要只是相对来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电源维修的越来越少了  买个价钱也不贵

大概楼主也是没事练练手的吧
修好了 自己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新的也用不了几个钱吧,自己的外壳烂点也能用,客户的烂的话估计不会给你太多钱吧

估计 给客户换过新的了吧
这个修好了 自己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电源还是不错的,买个新的是不贵,但是做工没这么好

这一看就是 大厂代工的 做工很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最主要是太便宜  没有维修的价值

太便宜的 都是杂牌的 质量不好的
这是原装的 质量肯定比杂牌好

网友:
按猜测楼主也是闲着练练手的

网友J:
你这个万用表不错,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是个12V整流二极管  不是场管

楼主也没有上传换下的 详细型号
图片也看不清楚

网友K:
这个可以这样拆的:拿螺丝刀后炳,反复转圈敲打电源外壳,不要急,慢慢地就开了,外壳基本上完好

网友L:
引用 网友J:
你这个万用表不错,是什么型号的?

FLUCK 17B  打值用起来不知道速度怎么样。

网友J:
不好用吗?看外观不错

网友I:
引用 网友K:
这个可以这样拆的:拿螺丝刀后炳,反复转圈敲打电源外壳,不要急,慢慢地就开了,外壳基本上完好

这个方法没试过
下次试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L:
FLUCK 17B  打值用起来不知道速度怎么样。

大概和15B 差不多吧
按的15B+ 感觉打阻值反应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不好用吗?看外观不错

这个表不错的,开店至今一直是它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I:
这个方法没试过
下次试下看看

这个方法对昨天这个没用,昨天那个用料很好。用一字启子都敲不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个方法对昨天这个没用,昨天那个用料很好。用一字启子都敲不进去。

上次看过发帖子 是用橡胶锤 砸开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I:
难道说 这适配器也是用的同步整流
后级用MOS管

这种小功率电源不会是同步整流的.............

网友N:
图一是把地板砖砸烂了么

网友I:
引用 网友B:
这种小功率电源不会是同步整流的.............

看样子 同步整流很高端

网友:
引用 网友N:
图一是把地板砖砸烂了么

估计是 暴力砸开的 碎片掉在地板卓上边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I:

看样子 同步整流很高端

适合大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适合大电流...........

同步整流 还没见过呢

网友O:
这种电源还能用同步整流吗?你是不是看错了是肖特基二极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这种电源还能用同步整流吗?你是不是看错了是肖特基二极管吧。

是的 按也是疑问呢

网友:
太強了 高手在民間阿

网友:
有钱赚,你高兴就好了

网友:
这样的机器  我一般之前换板 维修起来就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