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AIR 电池无数据

楼主(2017-05-01):
电脑连接爱思助手 显示电池使用次数为0 电池无数据 还会经常性的自动重启
自动重启

网友:
换电池试下

网友:
这个说起来有点费劲呢

网友:
换电池无效的话就是主板电池数据检测线有问题,检查一下,一般是线路上的电阻和电感失效或者掉了

网友:
充电电路看看

网友:
查电池2,3脚的对地阻值。信号部分 查 battery swi,AP TO TIGRIS SWI.

网友:
先换一下电池试试看,不行的话就查一下电池电路和电池接口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