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6摔的不开机不连电了

楼主(2017-05-01):
如图所示  摔的完全开不了机器,现在连接电脑没反应,插充电器也看不到任何提示
这怎么修

网友:
先拆开看看吧

网友A:
变形了  还能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变形了  还能修吗

变形了也能修   只不过是修好的几率相对小一点

网友:
如果不是专业搞维修的,建议送到专业维修手机的地方看一下可不可以修

网友B:
先拆机,看有无摔裂开变形断线的痕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拆机,看有无摔裂开变形断线的痕迹。

大盖怎么拆啊    这个主板大盖我翻不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拆机,看有无摔裂开变形断线的痕迹。

上面的黑色散热胶布铲掉,开280度,最大风速去拆,很快拆下来。

网友:
接电源看下会不会短路

网友:
这样的帖子发到普通区即可,你这个先修好联机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