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线接口是一样的液晶屏能替换吗

楼主(2017-05-01):
我有一个DELL19的液晶显示器,屏幕坏了,正好手里有一个HKC19的液晶显示器,好像是驱动板有故障,我打开一看.
屏线接口是一样的,还都是19的,我就把HKC的屏幕拆下来,接到了DEL显示器上面了,在不接VGA线的时候,能看到屏幕上显示DELL的那个检测画面,就是红蓝白检测的不停移动的那个图案,还很清晰(原来的dell屏幕上面三分之一部分发白,有拖影),我还以为修好了呢,我就接上主机,一开机,发现什么也不显示了,到了主机进入到系统登录界面那个地方的时候,显示的就是全屏的纯蓝色,这是什么原因,

是不是不同品牌的屏不能替换呢?

谢谢各位兄弟了

网友A:
不能替换的    要程序支持的

网友:
可以。只要5v供电别错了你可以装上试试有的驱动是可以通用的。屏一样大基本是可以的,搞过好几个了。

网友:
要弄清楚单6、双6,单8、双8,3.3v还是5v供电,供电在那一边!分辨率多少(正屏还是宽屏)?

网友:
大小一样 接口一样还要确定屏线完全一样(接口的定义)

网友:
谢谢各位兄弟的解答,看来问题可能出在四楼兄弟说的那些参数上面。。。。。。

网友B:
但是HKC的屏上已经显示DELL的标志了,不能说明这两块屏的参数是一样的吗?

再次感谢各位兄弟

发重复了。。。。。。。。。自己好像不能删除此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但是HKC的屏上已经显示DELL的标志了,不能说明这两块屏的参数是一样的吗?

再次感谢各位兄弟

能代换的,是你屏线没有接好。

网友:
4楼能不能再说具体一点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能代换的,是你屏线没有接好。

版主大人,能不能详细说说,

另外,我的屏线有没有可能接反?

网友D:
很可能是驱动板的程序不对,出现了LOGO,只是接信号不出现内容,程序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很可能是驱动板的程序不对,出现了LOGO,只是接信号不出现内容,程序

驱动板和电源板全是DELL机器的,我没动。我只是换成了HKC的屏。

你说的程序是写在哪里的?

驱动板还是逻辑板,是不是要编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大人,能不能详细说说,

另外,我的屏线有没有可能接反?

没有接反,接反了,不会出LOGO.

网友:
完了,屏线的驱动板上面的卡扣被我整折了,这下完蛋了

网友:
大小一样的接口一样基本都能通用,有个别

网友:
要看屏线的定义 是单8 双8的

网友:
说的不具体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不能替换的    要程序支持的

哥  他这个应该要刷码片  就可以了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哥  他这个应该要刷码片  就可以了吧

不是码片,是驱动板的FLASH程序。
同一驱动板,可写入对应的屏程序,也可以代用。
楼主这个情况不定是程序问题,因为接屏后已经出现TEST画面了,检查一下驱动板到逻辑板屏接口的25-27接线是否跟原机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是码片,是驱动板的FLASH程序。
同一驱动板,可写入对应的屏程序,也可以代用。
楼主这个情况不定是 ...

嗯 好吧  可是你是什么时候变成版主了

网友:
刷个程序看看哉

网友:
兄台不管能用不能用,接口一样先试下在说,不能用那就刷

网友:
接口定义一样  分辨率一样的话是可以代换的

网友:
刷个驱动板程序  试试

网友:
可以的,百度一下两个屏的屏参,看下屏供电.,一般是5V.19的屏线都是双8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驱动板和电源板全是DELL机器的,我没动。我只是换成了HKC的屏。

你说的程序是写在哪里的?

驱动板程序,用编程器或者拆下芯片放在通用驱动板上写,写完装上去

网友:
程序不对啊,码片。。。怎么感觉像修手机?

网友:
驱动板上屏线的卡扣断了,卡不住了,是不是只能用热熔胶了啊

网友:
接口相同,也不能完全替换,这就是我们使用通用板时需要针对屏写程序的原因。不过现在有免驱板了,但免驱板显示的颜色效果,还是没有有针对性写程序的效果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