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楼主:
问个问题,一个电容或电阻短路,那么与之链接的其他是不 ...
[维修求助]
问个问题,一个电容或电阻短路,那么与之链接的其他是不是也短路?

网友(2017-05-01):
如果1.8v供电线上有一个电容短路了,,那么整个1.8v都短了????
问题

网友:
有点看不明白你的疑问 1.8上的一个电容短路 自然1.8V这一路都短路啊

网友:
是的呀,只要1.8v的就是一个电压,

网友:
只要是同一路1.8V,那就都短路

网友:
肯定是啊

网友:
相连线路中有一个电容短路当然整条线路都短路啦。

网友:
这种短路的故障好修,烧机法是最快的。

网友:
楼主看你问的这个问题好入门啊,建议你报个远程班,或者去实地学习。

网友:
肯定是1.8v都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