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戴尔1440掉电维修。。

楼主(2017-05-01):
机型:DELL 1440
故障:电流上到0.2A多掉电,可以再次触发
诊断:初步诊断是缺电压
维修过程:拆机,裸板测试开机电流到0.21A掉电,可以再次触发,根据经验,基本上是缺少电压引起。

断电打各关键点电感阻值,没有发现短路,上电测量CPU内存电压都没出来,转换电压也没有出来,打3/5V转换管电压没短路,测量开启电压+15V_ALW为0,看来问题在这里了

跑线路到PD3305,

测量其1脚电压电压9.8V,2脚电压为0V多,3脚电压2.5V,明显不正常,看了问了就是这个升压二极管坏了,花了2分钟,在一堆废板中找到了一个管子装上,测2脚电压变14V多,开机电流直接跑到了1A多,应给是好了,接屏亮机!维修结束,简单的掉电小故障维修!

网友:
经典的二级电压装换电路出的问题

网友A:
这样的升压二极管找不到可不可以用两个二极管代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升压二极管找不到可不可以用两个二极管代替

不行的,这个管子应给很好找的啊,广达的主板很多都有这个管子,一般有2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升压二极管找不到可不可以用两个二极管代替

在广达的板子上找 一般都有的

网友:
广达的板这里一定要查查

网友:
二极管级接地,可以拆掉不用吧,楼主

网友:
一级电压没出,就想到了二级电压问题,是否还有其他线索没说?

网友:
这个15V是个经典维修案例了,也可以说是通病了............

网友:
这种问题我还真没遇过。

网友:
二极管升压电路,学习了,目前还没有修到这类故障

网友:
有经验 小问题分分钟搞定

网友:
不错的技术贴

网友:
DELL的二级电压出问题的很多

网友:
二级电压修的还是挺多的,算是秒杀

网友:
Thanks for your experience

网友:
高手学习到了

网友:
这样 度搞好了   666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 度搞好了   666啊

广达的主板这个问题修过蛮多了

网友:
这样 度搞好了 666啊
消失的印记
广达的主板这个问题修过蛮多了
详情

网友:
遇到过没有15V,是后级短路引起的

网友:
15V短路 这个电流都是少电压啊

网友:
经典机型也算常见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