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脚场管R840与R428的代换

楼主(2017-05-01):
8脚场管R840可以换R428  但R428不能换R840吗  R840的电流要大于R428吗

网友:
技嘉板常见的货色,我都是随便换,具体是R840作下管,所以这个电流要比R428大,R428耐压比R840要高

网友A:
料板 找  上官对应上官  下管对应下管  就没那么纠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料板 找  上官对应上官  下管对应下管  就没那么纠结了

是呀 上管对上管 下管对下管  就行了

网友:
我都没注意过这些  料板上拆下来管子 直接装 不管上管下管

网友:
上官一般是耐压值高的,而下管一般是电流值大的。只要上官替换上官,下官替换下官就行,没必要过度讲究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