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海尔 X5P

楼主(2017-05-01):
同行机,不开机,上电触发电流0.05一会断电。上论坛找到相同故障,不过好像没解决。拆后盖测3v电池,电压这样0.8V,换个新的。通电开机电流一路往上飙亮机。好久没遇到这么简单的了。

网友:
这个同行估计就没有拆机测 给你留下秒杀的空间了

网友:
电池电压这么低,最好测下是否有漏电

网友:
一般AMD 机器,爱出从这个问题,

网友:
  第一修这问题测0.8  我傻傻的换了一个   后面又不行 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