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关于映泰A770E无桥供电已解决

楼主(2017-05-02):
情况是这样的。
A770E 不跑码。测量供电发现内存供电有 CPU供电有 桥供电无。于是查到这里
FP6321a 的7脚是开启 图纸上 可以看出。。。CPU供电无问题后 CPU电源好3.3V 送到Q52的B级,,,导通Q52,,,+5v dual 被拉低。。。所以Q51这个N管截止
那么7脚是靠什么上拉成高电平?
内部上拉???
芯片代换过RT9202  好像不可以 外围元件不太一样 。。。此板的6321  5脚供电有  7脚有1.1V 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的电压。示波器测上管G级 杂波很大  不知道是不是没抓好 我用的AUTO键抓的

补充下
刚刚用APW7120代换 问题解决了 方波出来了 1.1V桥供电也有了 谢谢各位

网友A:
7脚由芯片内部上拉形成串联分压 受控于CPU PG

网友B:
RT9202不能代用RT9214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7脚由芯片内部上拉形成串联分压 受控于CPU PG

好的 谢谢指导
现在确定了是内部上拉 那正常电压是多少呢 1.1v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RT9202不能代用RT9214就可以

对啊 9202不能 OCset和comp不太一样 9214没找到。。。

网友C:
rt9214和APW7210代换

网友:
你还是换个同型号芯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rt9214和APW7210代换

是7120吧兄弟  谢谢你 我刚刚用apw7120解决了

网友D:
RT9202为什么不能在这板子上代换,那是因为虽然针脚定义一样,但是7脚的振荡频率设定端口,RT9202是直接到上MOS管的D极,而FP6321和RT9214/APW7120一样,是到8脚的PHASE过流检测反向输入端口。另外RT9202的VCC供电只能是5V,而FP6321/RT9214/APW7120是5V-12V。因此这两个地方,你得注意。想要用RT9202代换,首先得把R305一端连接到1脚VCC供电端口,并和8脚PHASE过流检测反向输入端断开联系。另外1脚VCC供电还得改成5V电压输入,而不是12V。一般RT9202都是在内存供电部分好改点,桥供电部分,要改的比较麻烦,尤其是北桥供电部分,都是12V电源输入,并不是5V输入。

网友:
引用 网友D:
RT9202为什么不能在这板子上代换,那是因为虽然针脚定义一样,但是7脚的振荡频率设定端口,RT9202是直接到 ...

板主威武霸气

网友E:
引用 网友D:
RT9202为什么不能在这板子上代换,那是因为虽然针脚定义一样,但是7脚的振荡频率设定端口,RT9202是直接到 ...

我补充一下 9202的7脚大多是外部上拉 看下图 5V提供上拉  Q1截止 D级悬空   而 9214和fp6321A的开启7脚是内部上拉 嗯  这是我查了PDF 看了典型应用图后发现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补充一下 9202的7脚大多是外部上拉 看下图 5V提供上拉  Q1截止 D级悬空   而 9214和fp6321A的开启7脚是 ...

RT9202一般运用于典型的5V供电环境,12V环境用不到,有12V也仅仅是BOOT自举端口,在5V环境里,需要的外部上拉等等,过流检测等等。一般来说,RT9202去代换主板内存供电端口的RT9214,稍作修改可以实现代换,而到桥供电部分,那基本要改不少才能实现,另外也不稳定,毕竟ATX5V的负载和12V的负载是完全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RT9202一般运用于典型的5V供电环境,12V环境用不到,有12V也仅仅是BOOT自举端口,在5V环境里,需要的外部 ...

谢谢指导
学习了

网友:
修好了就有钱收  恭喜

网友:
最好还是用原值型号去更换吧

网友:
客气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