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70c短路

楼主(2017-05-02):
昨天接了一台客户联想V470c问题是短路 不用怎么量就直奔CPU小铁壳 拆掉以后好了 但是问题又来了 跑码到0.7左右不亮机 直接换CPU OK了 真是一波三折 开机进系统 走到系统界面不走了 换系统试试 还不行 再换CPU还不行 这才想起来 也是通病  试了一会 有短路了 卧槽疯了不知要不要再修了

网友:
继续修 都找到问题点了

网友:
估计楼主铁壳没焊好吧,没焊好很容易再短路的,

网友:
驱动芯片+主控芯片全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