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e545

楼主(2017-05-02):
开机电流0.00  0.15   0.00  经验判断公共点有短路 烧鸡大法

网友:
经验维修速度就是快啊

网友:
烧机电压 不能调太高哦。不然就杯具了

网友:
这叫秒杀吧?经验很重要.....

网友:
修这种问题 烙铁都不用 用放大镜就能看出来

网友:
电流电压调多少

网友:
直接秒杀啊

网友:
烧鸡没次我都烫手

网友:
要注意隔离保护

网友A:
我都是先用放大镜看一遍90%的电容短路都能看出来   发黑   炸裂  有裂痕基本上很明显

网友:
楼主厉害  又学到一招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先用放大镜看一遍90%的电容短路都能看出来   发黑   炸裂  有裂痕基本上很明显

是的,一块主板主要电容才10个-20个左右,一个一个对比,100%可以的,也是学会微观的好方法

网友:
还可以吧,老油条

网友:
这不是送钱给你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一块主板主要电容才10个-20个左右,一个一个对比,100%可以的,也是学会微观的好方法

我觉得这个方法更牛。

网友:
公共点的问题 属于比较简单的维修了

网友:
公共点还是很好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