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屏蔽坏道

楼主(2017-05-02):
本人小白,没修过硬盘。咨询各位大哥:当硬盘用DG分区工具检测出有坏道或不良的时候,用dg分区工具把坏道单独分一个区,然后屏蔽掉。这样的办法可以吗?稳定性如何?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可以,但只限于那些坏道集中在比较多的地方。一旦坏道分布的比较广,这种方法无法有效应对。再说坏道也分逻辑和物理,逻辑坏道,低格一次,大部分都是可以修复的。

网友:
手上有个500G划分前有坏道100G不要。后分几个区正常使用一年多都没见出现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但只限于那些坏道集中在比较多的地方。一旦坏道分布的比较广,这种方法无法有效应对。再说坏道也分逻 ...

怎么知道是逻辑坏道还是物理坏道呢?需要什么工具检测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怎么知道是逻辑坏道还是物理坏道呢?需要什么工具检测吗?

逻辑还是物理,通过低格一次,逻辑的基本都会修复,剩下还存在的,基本就是物理坏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逻辑还是物理,通过低格一次,逻辑的基本都会修复,剩下还存在的,基本就是物理坏道。

谢谢版主。知道了

网友:
用MHDD软件 erase命令全盘清零后在测试显示XX的就是物理坏道。逻辑坏道清零后会消失,清不掉的基本上都是物理坏道,扫描如果红绿块多的盘会读写慢,就是盘体不稳定了不建议用!

网友:
楼主的方法是可以的,就是把有坏道的那个分区不用,,,

网友:
然而很多盘是规律性的坏道 哪部分都有就没办法这么做了  这也不稳定 还是想办法加P表 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