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G41T-MLX3PLUS

楼主(2017-05-02):
主板进入桌面报错,0X00404C21,该内存不能为read。大神们出来看看

网友:
先重新做一下系统试试,不行的话就换一下硬盘和内存条,排除一下硬盘和内存问题

网友:
多半桌面调用敏感文件被破坏了,下个系统修改工具进安全模修复下

网友:
内存坏也有可能啊

网友:
系统或者内存条有问题

网友:
放着没动,然后前提试的时候显卡座子出问题了,换了就好了,表示傻眼了

网友:
竟然是显卡座子坏了,不过啥是显卡座子还从来没看过

网友:
换芯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