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5LD 不加电 不触发

楼主(2017-05-02):
各位大神们,今天小弟又修道一个X455LD的华硕,和上次有点不一样,这次是电压正常,就是不触发,图纸没有找到,量了一个上午 ,没有修好,最后小弟我灵机一动,量了一下  CPU旁的晶振有电压,不起振,正常按下开关键,电压也会有点变化,结果这个没有,像上次一样,换了个晶振,没有好,然后就果断定了个CPU供电芯片,第二天信心满满换上,终于OK!事实证明,这款机器有通病但不是哪一点好坏而是,cpu那一块出问题的可能比较大,修道两台都是CPU那一块有问题  所以怀疑是通病,希望  能帮到哥哥姐姐们觉得有用的上点分,谢谢!

网友A:
不触发 直接换CPU供电芯片 也不量下芯片的VIN VDD 等是不是阻值不正常 是把5V拉低了吗

网友B:
不触发换cpu供电芯片解决,还真是没有遇到过,是不是cpu供电芯片短路,最好测量一下对地阻值再换

网友C:
是不是CPU 供电IC 短路引起  感觉不会这样

网友D:
晶振和供电芯片什么关系,望解答,谢谢!

网友:
我们将搜索权限进行了提升

网友E:
你运气好啊遇到的都是u好的

网友F:
  下次看到也注意一下这里

网友G:
看不懂不短路也引不开机吗?

网友:
涨知识了

网友:
就这么果断的搞定了,666

网友H:
CPU供电芯片问题 会不开机??第一次见

网友I:
可能CPU供电芯片短路引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H:
CPU供电芯片问题 会不开机??第一次见

触发换cpu供电芯片解决,还真是没有遇到过,是不是cpu供电芯片短路,最好测量一下对地阻值再换

网友J:
两个其实也算不上通病

网友K:
为什么跟CPU 芯片有关系不明白

网友:
还没遇到过

网友L:
不触发,是CPU供电引起,倒是第一次听说,机子待机肯定,电流偏大。

网友:
古怪,不科学啊

网友:
不触发的故障上来换CPU 供电 我还是听说的比较少,不过从维修思路上不应该从这里出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触发 直接换CPU供电芯片 也不量下芯片的VIN VDD 等是不是阻值不正常 是把5V拉低了吗

这个  机器  我之前修过两个了   一个晶振坏了  一个   是   35V   没有   这个  是CPU   供电不足晶振起震不正常   熟能生巧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触发换cpu供电芯片解决,还真是没有遇到过,是不是cpu供电芯片短路,最好测量一下对地阻值再换

现在的机器  南桥  北桥  CPU  都集成在一块了     CPU旁的晶振  我估计  应该是南桥晶振    所以  不起振   有可能是   南桥供电不对  而供电芯片  就是  一个   所以  坏的可能大   碰到了  先量一下   晶振   然后  再是电路  不用浪费时间  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CPU 供电IC 短路引起  感觉不会这样

应该不是  如果是   开机电压  35v  肯定会不正常  或是  其他芯片  发烫  或是微汤 反正应该有拉低  只不过我没有找  省时间    应该是  这个芯片  不太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晶振和供电芯片什么关系,望解答,谢谢!

供电芯片  给CPU  供电    而现在的新机器  北桥南桥应该都是集成在   CPU  里      因为  之前  修道一个  新电脑   USB   不能用    就是换CPU好的    由此可见   南桥  应该是集成在 CPU里的     一般  cpu 旁   有个晶振 应该就是集成在CPU里南桥晶振   我是这么认为的   也没有  找图纸看  只是我推测   希望能帮到您!

网友M:
引用 网友D:
晶振和供电芯片什么关系,望解答,谢谢!

您也可以找图纸看下   告诉我  对不对   互相交流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运气好啊遇到的都是u好的

也有坏的   插电  上电   0.50左右    CPU  发烫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下次看到也注意一下这里

维修  需要细心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不懂不短路也引不开机吗?

对,说明你没有遇到   遇到细心  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CPU供电芯片问题 会不开机??第一次见

现在的  新机器   问题不好搞  但是  应该都不是什么大问题   集成度高了    芯片用的就会少点      其次是上面我有说道   CPU供电芯片不好    CPU工作不正常    那么南桥可能就是集成在  CPU   里的   所以  会不开机  不加电

网友:
引用 网友I:
可能CPU供电芯片短路引起的。

我觉得  是CPU  供电芯片  供电不足  导致的    还有  CPU  发烫  我也发现过是什么问题  导致的发烫   给加分  我告诉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触发换cpu供电芯片解决,还真是没有遇到过,是不是cpu供电芯片短路,最好测量一下对地阻值再换

对的   还有  这款机器 CPU  容易发烫    我也修好过  为啥发烫   不一定  是  CPU   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两个其实也算不上通病

也是   在遇到新问题  通知你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为什么跟CPU 芯片有关系不明白

如果我没要推测错的话    南桥  就集成在  CPU   里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不触发,是CPU供电引起,倒是第一次听说,机子待机肯定,电流偏大。

待机正常  就是  不加电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不触发,是CPU供电引起,倒是第一次听说,机子待机肯定,电流偏大。

向上细了解   加分  我  告诉你  为什么  是  CPU   坏了

网友:
cpu供电跟触发没什么关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M:
您也可以找图纸看下   告诉我  对不对   互相交流么

嗯嗯嗯,是的!

网友:
这种cpu很渣

网友:
华硕就小电路电阻容易出问题

网友:
看一下能不能回帖 我想CPU供电 跟触发电路没不打关系吗

网友:
现在不触发 都和CPU供电芯片都有关联啦?

网友:
是不是换CPU供电芯片加热了集成的桥了?

网友:
华硕通病很多

网友:
笔记本都是芯片好坏

网友:
电脑不是南桥就是北桥

网友:
学习了 这个机器还有这通病 先收藏一下

网友:
华硕的本 很少有图纸

网友:
没遇到过,求解

网友:
不量下芯片的VIN VDD 等是不是阻值不正常 是把5V拉低了吗

网友:
迅维网真好,给了个我学习 看师傅维修经验 必须加分

网友:
好吧 都是集成的惹的货

网友:
这个还是很6的

网友:
还没遇到这个问题,华硕的机器不好修啊

网友:
4代U以后有可能出这种吧。修得少4代以上的

网友:
谢谢分享 以后留意

网友:
无厘头啊简直无厘头

网友:
修机都这样运气好就好了。

网友:
楼主NB,这个问题好少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