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4进液维修

楼主(2017-05-02):
客户送来一个MINI4,进不明液体不开机,拆开发现屏幕、电池、主板均有腐蚀痕迹,将主板彻底清洗后,用稳压电源开机,目测电流跳变正常,接上屏幕不亮,换上自己试机屏幕发现暗屏,开始修主板,因为没有图纸,只能对着点位看主板找元件,发现MINI4的背光升压跟6代是一样的,于是直接拆下灯控换掉,再开机屏幕亮了,点一会发现会自动重启,继续观察主板,发现电池座最左边的角腐蚀断了,从5代上拆下一个电池座换上,继续测试,没有重启现象了,原机电池充不进点,直接更换一个新的,屏幕直接更换总成,mini4修复,没什么技术含量,只不过资料少,告诉大家一下背光升压的位置,请各位指教

网友:
进水机不好修啊

网友A:
换电池  又换总成    成本太高了吧  客户也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电池  又换总成    成本太高了吧  客户也修?

128的mini4,我给同行报了1000,同行给客户估计得加500,客户也接受了,我确实挺意外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28的mini4,我给同行报了1000,同行给客户估计得加500,客户也接受了,我确实挺意外的。

这个价格报的也没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价格报的也没谁了

嘿嘿,我是小白,不太会报价,你们呢,这样的一般报多少,亲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换电池  又换总成    成本太高了吧  客户也修?

这个价格还修呀,机器进水了,用户脑子可能也进水了

网友:
老司机啊,不用图纸都可以修好。真心佩服。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价格还修呀,机器进水了,用户脑子可能也进水了

谁说不是的  要是我 还不如从买一个了

网友:
有很多人就是拧修不换 正常啊  不过进水机器总是觉得用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