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不亮机问题维修

楼主(2017-05-02):
今天接到AOC显示器一台,看上去很旧,客户说能不能修,如果超过100元,就不修了,我说 先看看再说,谈好后价格,果断拆机如图

好多灰,插干净还是很新的,通电测试电压,先看一下电压工作正常不,当测试到3.3V时,只有1.5V左右,电压完全不正常,跑线,发现3.3VIC NG,果断换上,再测试3.3V正常,估计可以亮机了,接好液晶屏,亮机了。

再附一张图,本人的显示器专业维修仪器。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不过赚点一天的门面房费用。

网友:
这设备还真没见过

网友:
换好Q1后的图片呢?

网友:
原来是三端稳压芯片坏。

网友:
楼主的设备,就是一个信号发生器,还有什么功能啊。

网友:
VGA DVI HDMI 各种检测画面RGB 全彩,方格,什么都可以打出来。

网友:
是驱动板上的吧

网友:
发现3.3VIC NG,果断换上,再测试3.3V正常
这个信号 还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显示器靠这样才有赚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示器靠这样才有赚头

说的完全正确。

网友:
最好一张图片是啥玩意

网友:
这样的帖子写的不明不白,不如不发,

网友:
这个三端是容易坏,以前我遇到过 待机3.3正常 通信号降到1点几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