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了十来天无结果,INTEL单CPU主板不亮屏求助

楼主(2017-05-02):
联想E550,I5,单CPU,独显,最初故障是循环掉电,0.06--0.25--0.06...,刷BIOS后不再掉电,电流停在0.45,屏有反应,不过是黑屏,测屏的LCDVDD有3.3V,拔掉内存会报警,这说明已经在自捡内存,但装上内存测声卡的复位为0V,应该是还没过内存,拆掉独立显卡的耦合电容,可调电源的电流无变化
0、感觉还是BIOS的可能性大,又从咱论坛下了不上十来个,没有一个行的,从淘宝买了刷上也不行,从论坛下了原版本的ME,合成到淘宝买的BIOS里,还是不行,真是没招了!
1、各供电测过都正常,不过CPU核心电压为1.8V,不知正常不,用示波器测过SVID,有波形

不太熟悉这块,VBOOT电压是1.7V,感觉这个1.8V像是VBOOT电压,是不是就没正常产生CPU供电,只是VBOOT?
2、VCCST_PWRGD有1.05V,SM_PG_CTRL有5V,VR_EN有1.03V,VR_READY有1.03V,PCH_SYSPWROK有3.3V,PCH_PWROK有3.3V,PCH_APWROK有3.3V,PLTRST#有3.3V,
3、CPU旁的24M时钟芯片波形正常,LPCCLK时钟24M也正常,说明CPU的时钟模块已经向外部发出时钟信号,独显旁的27M时钟芯片波形也正常
4、内存的SM总线波形

不装内存的SM波形

内存的SM波形和复位的波形对比,不清楚这个复位是不是有效的复位

测内存的时钟,发现时钟有电压无波形,但见咱论坛有好多正常机子内存时钟也无波形,所以暂时不考虑

内存的DQ数据波,跟见过的排阻波形不一样,感觉不正常

内存的数据地址线还有控制线都打了对地值,没发现问题,
将一根DQ数据线切断,上电没发现电流与不切断时有变化,觉得CPU跟内存之间无数据传输
还有内存的SM总线上还挂着个密码芯片,拆掉后上电还是一样
5、从咱论坛上看说声卡网卡KBC读卡器芯片都会引起内存DQ数据波不正常,于是一个一个的拆掉,还是没见有惊喜,不过EC我没拆,只是切断LPCFRAME#,电流有变化,电流停在0.3V不动了,想不通为啥,因BIOS在CPU下挂着,在寻址时应该是不过LPC总线的,只有在自检KBC时才过LPC总线,难道已经在自检KBC?那电流也太小了吧
6、感觉CPU虚汗也会不过内存,所以就轻微的加焊,但没用,故障依然
7、想不通的几个检测点,
屏的LCDVDD3.3V供电正常,控制信号PCH_ENVDD也为高电平,所以每次启动时屏都有反应,黑屏,无图像,EDP接口的屏的时序应该是先自检完显卡才开启屏供电吗,为什么这个显卡还没自检就开启了屏供电?

CPU旁边的电容和背面的电容测了都有电压,不过有个电容一端接地,一端4V,有点奇怪,因没见过CPU供电有4v的,见图纸上也没有4V的脚位
是不是CPU坏了?
这些都是我从接上机到现在所测过的地方,因遇到这种复杂的故障还是第一次,经验不足,不能确定故障点,所以写出来,想让大家帮着分析分析,在这先谢谢了!

网友:
单CPU的不好搞啊,CPU坏的太多了,而且还是焊上面的

网友A:
这种多半就是CPU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多半就是CPU坏了

希望不是,废了这么大劲

网友:
引用 网友B:
阿斯蒂芬啊代发啊

不要灌水

网友:
单U坏的笔记本修了好几个了  成本高风险大

网友:
CPU坏的比较大

网友:
换屏试过没。EDP有屏供电了屏送一个屏插入检测信号给主板,看看有没有这个信号。

网友C:
在排除了屏和屏线后,基本上能判断是CPU的问题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在排除了屏和屏线后,基本上能判断是CPU的问题了

有没有可能是EC的程序?现在没有809F的转换座,也没法试

网友:
楼主针棒啊   修了十多天  真对得起客户啊

网友:
一般都收板上CPU挂了

网友E:
不知楼主代换过屏 试过没有? 换个EDP 屏试试,看EDP 屏接口是4电容的 还是6电容的   6电容为高分HD 屏, 可以向下兼容4电容 普分屏,只能帮你到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可能是EC的程序?现在没有809F的转换座,也没法试

一般不响,EC程序不会影响到这里的,不过可以做为尝试去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知楼主代换过屏 试过没有? 换个EDP 屏试试,看EDP 屏接口是4电容的 还是6电容的   6电容为高分HD 屏,  ...

谢谢,换过屏,也是EDP屏,一样的现象
我现在怀疑CPU的供电问题了,明天通过SVID波形看看

网友:
会不会缺电压

网友:
估计cpu坏的多

网友F:
好像0.3A左右CPU 供电该出来了的, 一般 我修到的独显 0.3 左右 VCC_CORE都是出来了的 ,直接换CPU 试试吧

网友:
图纸传上来,大家一起分析分析电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好像0.3A左右CPU 供电该出来了的, 一般 我修到的独显 0.3 左右 VCC_CORE都是出来了的 ,直接换CPU 试试吧

单CPU核心电压是多少呢?我感觉我的CPU核心电压不正常

网友:
估计还是超级CPU的问题多

网友:
换个试一下   4V有点高

网友:
单桥的机子不好弄哟

网友:
感觉没过内存,内存两个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心疼楼主一秒,刷那么多BIOS,我最多刷3个就不再刷

网友:
CPU挂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楼主检测了这么多的信号  估计CPU挂的可能行很大  心疼楼主

网友:
这个技术很牛的学习了

网友:
正常的内存复位应该有个下拉动作

网友G:
为什么不先刷一下EC程序。排除一下。

网友:
屏供电开启了 是不是已经跑完码了 已经到显示了?

网友:
换个BGA CPU试试。

网友H:
前两天碰到一台联想U33p,拿来开机不显示,待机正常,按开机键0.045掉电,也查不出那里问题,琢磨了两天,也想刷BIOS 不敢动,后来吹了主板CPU,电流就上来了。我只能给你分享一下。

网友:
CPU坏的机率大~百分之九十以上。。。

网友:
单CPU见过坏了好几个了,不过都是桥那边温度很高,桥和CPU在一起,表示还没有换过这CPU,客户都是不修了,太贵,价格不报高点,风险太大,没意思!

网友D: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不先刷一下EC程序。排除一下。

没有转接座,有没有注意过CPU的供电,一般单CPU的核心供电是多少

网友I:
看了兄弟的帖子 佩服您修板子的耐心 我个人建议判读是否检过内存 可以测内存的WE#信号 测声卡复位判断是否检过内存不是百分百准确啊 最好是用跑码卡看一下 另外我个人认为既然开机能感觉到屏幕有反应 那么是否可以从屏接口入手测一下显示的工作条件 还有您说的有个电容上有4V 可以想办法 确定这个电容的位置号 然后参考PDF看看这4V是否是正常 0.45的电流单U的板子应该是可以亮机了 不过现在单U的板子 U坏的确实很多

网友J:
CPU核心电压为1.8V新机器 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H:
前两天碰到一台联想U33p,拿来开机不显示,待机正常,按开机键0.045掉电,也查不出那里问题,琢磨了两天, ...

谢谢,我也吹过CPU,不管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没有转接座,有没有注意过CPU的供电,一般单CPU的核心供电是多少

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见过CPU是4V的电压。

网友:
这种机器CPU坏的很多,但是成本很高,建议直接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I:
看了兄弟的帖子 佩服您修板子的耐心 我个人建议判读是否检过内存 可以测内存的WE#信号 测声卡复位判断是否 ...

板子上没有标电容的位置号,只有三脚以上的位置号,如果有点位图就好找
WE#测过,有动作,只是想不起来动作的时序是不是正常,您看过我发的内存DQ数据波吗,不知那个波是否正常,
屏接口我再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G:
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见过CPU是4V的电压。

CPU上有个4v的电压,并不是核心电压,核心电压测得是1.8V

网友:
单U的机器问题不好判断得

网友:
楼主屏线有没有换过

网友:
引用 网友J:
CPU核心电压为1.8V新机器 正常

这是测到的CPU的SVID波形,后边的三幅图是第一张的黑圈中的放大,没发现有010000000010的前12位,不知道为什么,大神知道的话分享一下,你说了1.8V正常,但我还是想再通过波形测测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单CPU核心电压是多少呢?我感觉我的CPU核心电压不正常

裸板0.9左右,插上外设  这些0.8  0.7  有点小跳变,我不会用示波器,纯属万用表量。。。

网友:
引用 网友F:
裸板0.9左右,插上外设  这些0.8  0.7  有点小跳变,我不会用示波器,纯属万用表量。。。

那么小的电压,你测得什么主板上的?也是INTEL单CPU的吗

网友:
换CPU 现在好多品牌 本  单U多   特别是AMD板载 A4 A6  A8大多数U坏了

网友:
80%是CPU坏了。。。楼主默哀吧 ,我碰到过你这样的情况

网友:
先供电 供电后 查信号

网友:
重点检查cpu内存模块条件

网友:
这种问题我建议你打下bios 1 2 5 6的对地阻值  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板  我修到过G40-70 跟你一样的问题 就是bios脚跟CPU通信一根线断了 导致不能正常读取资料

网友K:
楼主这板子修好没啊,是不是CPU坏了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K:
楼主这板子修好没啊,是不是CPU坏了啊?

没呢,不想换CPU,感觉风险大,而且淘宝上的CPU不知靠不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呢,不想换CPU,感觉风险大,而且淘宝上的CPU不知靠不靠谱

嗯,实在没办法就喊客户换板子吧。

网友L:
楼主修的怎么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修的怎么样了?

客户见还没结果,拿走了

网友(2017-06-04):
这个4代后的全集成U,是比较难搞,要把时序和桥的各项条件理清楚才得。反正就是让人头痛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