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81M-D 掉电

楼主(2017-05-02):
华硕H81M-D 开机 秒电  反复重新启动 刷BIOS无果 。结果当示波器测试到这个官子的时候不掉电 但是不读U  果断换掉就好了  好神奇  【这个芝麻管子是3V】BIOS文件8M 不好上传 ,要的QQ找我拿

网友:
估计是VRMPG类的故障。

网友:
我刚刚遇到一片,正好试试

网友(2017-07-19):
我的换了还是不行,估计还有别的问题

网友:
楼上的修好没,我也有片换了这个芝麻官还是一样。

网友(2017-09-09):
我也坏换了 还是一样转一下就定了

网友:
楼主  没有注明哪里,没有认证,看不到图片。心累

网友:
学习了,开机掉电问题太多了,又了解一个

网友(2019-05-24):
不可以,望了也一样

网友(2020-06-15):
我现在试试,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