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75奇葩故障

楼主(2017-05-02):
今天接一DIY装机,主板是华硕F1A75-M,开机之后一路跑码亮机,不插外设一切正常,一旦插外设就重启,进入BIOS就没问题,各路电压正常,BIOS已经刷了 ,故障依旧,求各位大神指导

网友:
插外设会重启,估计是桥吧。

网友:
这个地方描述

网友:
有个地方描述不是很清楚,是一个外设还是所有外设呢?这个故障重点检查电源 看是不是电容鼓包,输出电流不稳定。

网友:
外设一个一个插  插一个开一次机   插到那个不行 就换那个。

网友:
直接干桥咯还用想

网友:
查下外围供电或有短路

网友:
南桥虚焊吧

网友:
插哪个外设呢   u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