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上网本 NC10有待机 不上电怎么修,请指教下

楼主(2017-05-02):
三星 上网本 NC10有待机 不上电怎么修,请指教下
三星

网友:
你说的是不触发吧,不触发查ec和桥的待机供电,ec的工作条件,lid等重要信号

网友:
待机3 5V 供电,休眠信号,EC 工作条件,晶振起振。

网友:
CMOS电池先放个电,看看开关针有无3V,休眠开关是否有两个3V,加焊或换ec,刷EC BIOS程序,等等,

网友:
能不能吧故障说的再详细些 ,开关处有电压吗?

网友:
待机的几个电压正常么

网友:
我帮你看一下!!!!!!!!!!!

网友:
说的太笼统了不好分析啊兄弟

网友:
你的问题太简单了 写详细点等大家给你答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