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 !!!惠普4446S 卡LOGO

楼主(2017-05-02):
求助啊 !!!惠普4446S 卡LOGO
南桥换了 BIOS刷了N个 内存换了  CPU换了 声卡网卡取了  读卡器芯片在C壳上不影响  独显以前上家取了 的应该也不影响卡LOGO 各大供电二级电压 示波器测无杂波 ,还有啥会引起这种  哎,卡LOGO都修不好 说起来都是泪

网友:
请问EC和时钟查过了吗??

网友A:
除去外设后看南桥吧

网友B:
重新换显卡 多半是显卡问题

网友C:
.....都修成这样了  干脆换板子吧  修好也不一定稳定啊

网友:
感觉还是BIOS程序的问题

网友D:
不知楼主有没有想过,,,,USB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去外设后看南桥吧

换了南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新换显卡 多半是显卡问题

显卡以前改的集显 根本就没用   板子显卡都取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楼主有没有想过,,,,USB的问题?????

USB不短路 阻止也正常  5V供电也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修成这样了  干脆换板子吧  修好也不一定稳定啊

客户不换的嘛 板子260左右 老机子 哎

网友:
相关的大芯片都被你修过了  仔细查下一些小信号供电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