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v 5v 芯片up6182ag可以用tps51125代换

楼主(2017-05-02):
3v 5v 芯片up6182ag可以用tps51125代换,我用的tps51125A代换成功

网友A:
13脚芯片开启信号是否要改

网友:
实际代换经验 有参考价值 加分了

网友B:
up6182ag是不是神ZHOU的本本上面用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up6182ag是不是神ZHOU的本本上面用的芯片?

我修的未来人上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3脚芯片开启信号是否要改

不用改。。

网友:
那我在我的SHENZHOU的本本上面试下

网友(2020-10-07):
谢谢楼主实际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