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奇美M220Z3-LA3 求逻辑板芯片型号

楼主(2017-05-02):
芯片烧糊了,求芯片型号

网友:
这个就不好找了,需要拆屏看

网友:
供电芯片都烧了,主芯片能保得住吗?

网友:
感觉像是个线性稳压器。。实在找不到同样的板子参考。。就从2.5V的3.3v稳压器一个一个增大试。。。

网友:
就是一个线性稳压电源,,,1.8V、2.5V或3.3V
可以电压从低开始试,,,

网友:
没有这个  帮顶一下吧

网友:
上逻辑板全图或屏型号。
你这个是雷击的吧,不然,不可能坏那么多元件,而且都是烧焦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