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DELL studio 1555(PP39L)板号DAOFM8MB8EO REVE插电0.006不能触发到进系...

楼主(2017-05-02):
今天修到一台DELL studio 1555(PP39L)板号DAOFM8MB8EO REVE,ATI独显PM45芯片组,故障现象插电0.006按开机键没有反应不能触发,测量各电压有3V/5V出来,按照维修时序不触发先查EC IT8512E条件测得数据如下:
26\50\92\114\121\127脚供电:3.3V
3脚VBAT1电池:3.2V
2脚XTAL2时钟:1.25V有波
128脚XTAL1时钟:1.39V有波
14脚WRST#复位:3.3V

21脚AC_IN 外接电源好:3.3V
120脚LID_SW#休眠开关:0.86V(正常3.3V)
80脚RSMRST# EC准备好:0V(正常3.3V)

125脚MAN_PWR_SW#觛发排针:3.3-0-3.3V
81脚SIO_PWRBTN# EC-南桥:3.3-0-3.3V
18脚SIO_SLP_S3# 南桥-EC:0.39V(正常0-3.3V)

从以上数据看120脚LID_SW#休眠开关不正常、80脚RSMRST#不正常。追查休眠开关电路发现只有一个上拉电阻没有其它原件了拆上拉电阻也没见有什么坏的,那么为什么电压这么低呢??难道是1:EC IT8512E损坏 2:EC BIOS损坏。先从简单入手,拆下EC BIOS U41 MX25L1605D放入编程器进行刷写竞然提示“无法识别芯片”看来真的坏了,更换一片全新刷写好的上去,插电奇迹出现了,120脚LID_SW#休眠开关恢复为3.3V,80脚RSMRST#恢复为3.3V。按触发电流上到1.616亮机了。以为修好了,但是进系统刚到桌面屏幕一黑就掉电了,试了几次都是这样。后来发现能进安全模式,但是只要把屏幕分辩率调为1366*768就黑屏掉电,让人想到显卡问题。可能:1显卡坏了,2显卡虚焊,3显卡供电不足或者滤波不好有脉纹干扰,4显卡供电集成块虚焊、坏或者带负载能力差。

转去修显卡,看图纸其供电集成块是PU1 MAX8632,用吹枪加焊故障没有改变,接下来用示波器看看显卡供电+VCC_GFX_CORE不足或者滤波不好有脉纹干扰,从波形看到有很多的脉纹干扰滤波很不好,果断更换滤波电容PC155 330UF更换为6.3V470UF全新,通电示波器在测波形一条直线很完美,顺利进系统拷机24小时没有发现掉电现象了,所有故障全部修复!

网友:
pu504啊实打实大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加分了

网友:
技术好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