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不过保护隔离,大师也束手无策,求救

楼主(2017-05-02):
保护隔离pq50是n管,4脚19v,控制极没电压,3脚没电压。控制极有充电芯片控制,换了充电芯片,pq50,电阻pr227,还有两个电容---pc222和pc206。依旧不行

我们也查了充电芯片条件,预供电vcc(20脚),acin(6脚)都正常。断开电阻pr227量充电芯片第四脚也是没电

实在没招了,如果把pq50连过去的话,同时接上电池和适配器会大短。求助啊

网友:
这个系统供电也比较难修

网友:
PQ12是不是挂了

网友A:
后级肯定有短路   BQ24738这个芯片当后级有短路的情况下会自动无限重启,所以电源不会显示大电流。重点查一下后面的电路吧

网友B:
先把后级断开看看过不过

网友:
19v已经过pq12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后级肯定有短路   BQ24738这个芯片当后级有短路的情况下会自动无限重启,所以电源不会显示大电流。重点查一 ...

没量了有短路,而且把pq50 第三脚翘起来也不导通

网友:
这个修起来比较麻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把后级断开看看过不过

翘了pq50  3脚也不行

网友:
看下芯片PDF ,建议断开公共点看下。

网友D:
把电路图发上来 帮你看看 这个应该不是很难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0478-1-1.html

试下。感谢。好了我通知你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电路图发上来 帮你看看 这个应该不是很难维修。

惠普G4

网友:
可能要浪费你的几分,拜托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没量了有短路,而且把pq50 第三脚翘起来也不导通

实在没招先烧一下公共点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在没招先烧一下公共点看看吧

烧过了,现在试一下6楼的链接

网友:
充电芯片换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0478-1-1.html

不行呀,内存下面都没有电容,板号不一样吧

网友:
一人有难,八方支援,

网友:
很好  学习 了

ls218u8 -3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不能这样什么都没出就想要回报!!
greaterlife -2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旧情人丶旧风光 -2 不能用脚趾头思考问题

网友:
请先测量PQ48的4脚是否为低电平,,,然后再查充电芯片的VCC脚是否为高电平,,,,再查充电芯片16脚的基准电压正常吗??接下来就好办了才对

网友:
你好好检查6角的电压13v肯定不对,

网友:
你在检查下pq23 pq30是不是坏了,就算安你现在这样飞条线过来,是不会短路的

网友:
芯片死活不出电压 后级应该又短 保护了吧

网友:
查控制信号

网友:
感觉还是充电芯片时序 没有弄好吧

网友:
如果把pq50连过去的话,楼主,你是怎么连PQ50的

网友:
电池电源切换管坏哦 我修过 这不难

网友:
这个手法 我也会 直接飞线 直接了断

网友:
试试换PQ48

网友:
换 bq738   问题多

网友:
惠普g4不过保护电路小修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1439-1-1.html
(出处: 迅维网)

网友:
楼主我之前写过一篇这款机子保护隔离的帖子,,你对着看看,,你这个几个条件也没讲出来,,也不知道什么情况

网友:
好像不一样,,

网友:
不能光看阻值,仔细查芯片条件,把公共点的些管子全换了在通电,包括电池那边的也换了·软击穿也会这样的~~还有你的这个hp g4的图纸怎么看着有点不对劲~版本对的吗?

网友:
检查下公共点是不是短路了 看了下芯片PDF 后面短路芯片是会保护的。

网友:
之前就是这样修的,也是直连,客户催的要紧,直接给她了,告诉了他说电池也短路了,叫她不插电池,吓吓他,一般的客户,都是可以接受的,毕竟也是垃圾电脑垃圾配置了

网友:
很好的信息和感謝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翘了pq50 3脚也不行
那就修 充电芯片这块被

网友:
二二会如何呃呃呃

网友:
24V隔离保护很好修~~~~~~~~~~~~~

网友:
你都称自己是大师啊,谁还会上来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