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4n68t-m lE v2 自动上电改电路

楼主(2017-05-02):
华硕m4n68t-m lv2主板自动上电不跑码,按开关才跑码,关机不断电
查自动上电时IO端76脚已值高正常,说明非IO本身拉低PSON

在此偷懒一下,直接更改下线路,省下时间
拆除开机电路部分贴片,补上一个上拉电阻,换上一个T04飞线搞定

描述简单,但行家一看就明白

网友:
可以可以,要的就是速度和结果。

网友A:
这个板应该有822通病吧

网友B:
小白表示没看明白   可能是图跟实物不对的的原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应该有822通病吧

IO76脚本身就是高,并非IO下822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白表示没看明白   可能是图跟实物不对的的原因吧

点位图跟实物基本一致

网友:
MQ701  1脚控制2脚3脚导通     MQ701的3脚连到MD700的管子上的控制极,控制这个管子把ATX_PSON拉低  啊哈哈

好像是这样子的  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只要修好就行  怎么修的不重要

网友:
改电路不错,加分支持

网友:
只要找到了故障,改电路来的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