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固态不认硬盘

楼主(2017-05-02):
接到一个三星CM871 2.5 7MM 128G固态硬盘,故障为:在机器BIOS下能看到硬盘型号。进PE跟外接都找不到硬盘。外接的时候S4LN054X02-Y030主控芯片发烫。有遇到这样的问题的解决了吗?

网友:
没有修过固态硬盘帮不上什么忙了,帮你顶一下吧

网友:
过来看看,回复一下

网友:
一般固态硬盘还在保修,直接送修厂家吧

网友A:
我遇到过这种情况,好像是这种硬盘装系统不能用常规PE 装,他的安装要借鉴苹果装系统的过程做启动镜像具体关注

网友:
BIOS下面识别到的应该只是硬盘的序列号,PE下不认应该是存储器坏了

网友:
这种故障几乎是硬盘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过这种情况,好像是这种硬盘装系统不能用常规PE 装,他的安装要借鉴苹果装系统的过程做启动镜像具体 ...

装的就是WINDOWS系统,机器是DELL的

网友:
有没有大神搞定过的呢?

网友:
高版本PE试了吗

网友:
遇到过 HP  的  有板子自带RAID  用源板系统 到分区哪个位置加载官网 IETER 硬盘快速什么驱动

网友:
真的是太好了了,不错